[求助] 求助: 关于TCL脚本的!

楼主(2011-12-12):
求助:  下面粗+斜体是“test.tdf”文件的内容。 粗体的是我的一个tcl的脚本。 斜体的是运行结果的一部分。
           我本来是想通过foreach i [split $pin_line] 滤掉$pin_line中的空格后形成一个list。
           可是现在$pins却一直没有值。lappend $pins $i  这个命令好像不起作用?这是怎么回事呢?
           还有其他简单的方法得到一个一行内容形成一个列表,空格不算的?

tdfPurgePadConstr
pin "BP0"    32 0.5 0.5  "top" 1 20
pin "BP1"    32 0.5 0.5  "top" 2 30
pin "BP2"    32 0.5 0.5  "top" 3 40
pin "BP3"    32 0.5 0.5  "top" 4 50
pin "BP4"    32 0.5 0.5  "top" 4 60

pin "BP0"    32 0.5 0.5  "bottom" 1 20
pin "BP1"    32 0.5 0.5  "bottom" 2 30
pin "BP2"    32 0.5 0.5  "bottom" 3 40
pin "BP3"    32 0.5 0.5  "bottom" 4 50
pin "BP4"    32 0.5 0.5  "bottom" 4 60

pin "BP0"    33 0.5 0.5  "left" 1 20
pin "BP1"    33 0.5 0.5  "left" 2 30
pin "BP2"    33 0.5 0.5  "left" 3 40
pin "BP3"    33 0.5 0.5  "left" 4 50
pin "BP4"    33 0.5 0.5  "left" 4 60

pin "BP0"    33 0.5 0.5  "right" 1 20
pin "BP1"    33 0.5 0.5  "right" 2 30
pin "BP2"    33 0.5 0.5  "right" 3 40
pin "BP3"    33 0.5 0.5  "right" 4 50
pin "BP4"    33 0.5 0.5  "right" 4 60

#!/usr/bin/tcl
set PIN_INFO [open "./test.tdf" r]
foreach pin_line [split [read $PIN_INFO] \n] {
      puts "pin_line =$pin_line \n"
      set pins

          foreach i [split $pin_line] {
            if {$i != ""} {
                puts "i=$i \n"
                lappend $pins $i
                puts "pins=$pins\n"
             }
          }
          puts "pins = $pins  \n"
    }

    pin_line =pin "BP0"    33 0.5 0.5  "right" 1 20
    i=pin
    pins=
    i="BP0"
    pins=
    i=33
    pins=
    i=0.5
    pins=
    i=0.5
    pins=
    i="right"
    pins=
    i=1
    pins=
    i=20
    pins=
    pins =
    pin_line =pin "BP1"    33 0.5 0.5  "right" 2 30

网友:
能否把你想要的输出格式贴一部分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要的结果如下方粗体的结果。

pin_line =pin "BP4"    33 0.5 0.5  "right" 4 60
pins =pin {"BP4"} 33 0.5 0.5 {"right"} 4 60

我本来想用split的命令,set pins [split $pin_line],结果输出如下:
pin_line =pin "BP4"    33 0.5 0.5  "right" 4 60
pins =pin {"BP4"} {} {} {} 33 0.5 0.5 {} {"right"} 4 60
为了滤去列表中的空的元素,才用了之前贴出来的程序中foreach循环。

网友:
regsub -all {\s+} $pin_line " " $pins
用正则表达式把多个空格替换成一个空格或者没有空格的空字符是不是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了
用foreach 太麻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