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们指点:icflow在linux5.0下安装

楼主(2011-12-12):
http://bbs.eetop.cn/thread-284278-1-1.html 上说

解压后有:icflow_解压后有:icflow_2006.1_ixe.exe,具体的怎么执行?万分感谢!

网友:
先加上可执行权限,chmod 755 icflow_2006.1_ixe.exe, 然后执行./icflow_2006.1_ixe.exe,或者使用mentor installer

楼主:
非常感谢您!大侠
您手里有那个license文件吗?我搜了两天了。谢谢您

楼主:
请问:/home/analog/icflow/2006.1_rhelx86linux/icflow_home//pkgs/da_ic/_bin/da_ic.exe: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stdc++-libc6.1-1.so.2: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cc有了
libstdc++-libc6.1-1.so.2 也有阿 在 /usr/lib/libstdc++-libc6.1-1.so.2
怎么回事 请指点

网友(2012-11-03):
thanks a lot people

网友(2017-05-09):
我装完了不会打开 软件名在哪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