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ASIC代码写完,综合之前要做些什么工作

楼主(2011-12-12):
RT。
ASIC 写完代码功能仿真后,要做些 什么工作呢,比如时序方面,
以及 为后面的综合 要做些什么呢?

楼主:
沙发自己占了。多求高手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没有什么,如果非说有什么工作的,可以试试是不是所有的不可综合语句都处理掉了,再把所有的Warning都去干掉。如果你是初学者,要初步规划一下你的clock period。

网友:
做语法检查

网友:
nLint查一下,看有没有error
频率能不能满足只有综合过后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B:

    clock period !没有 做过大的设计,真心 觉得clock 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如何分析。比如具体 频率 应该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关于ASIC 的 语法习惯有些什么要求  呢? 区别于新手写的代码风格。

楼主:
回复 网友D:

讲实话,我一直没搞懂这个 系统频率神马的是个怎么回事。选择多大频率,根据什么选?

网友:
功能仿真过了,直接综合

网友:
clock frequency 是根据你的设计要求定的,也就是spec。这个很重要

网友:
细节一点其实要做的事也不少,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流程和习惯
除了功能仿真, code coverage,语法检查,代码与spec对照检查,还有综合的SDC检查等等这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未在编码之前确定,就大致看一下你最长的路径里面都有什么,然后再根据你用的库估算。如果你用Design compiler,就一直减小知道violation去不掉吧!~

如果是用quartus,可以看下classic timing analysis    的报告

网友:
functional verification, Lint check, CDC 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