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如何看到stand cell的gds?

楼主(2011-12-12):
最近用的华虹.35的工艺进行PR,但是只能看到华虹的stand cell的框图,看不到单元内的器件,这个是怎么实现的?麻烦各位高手给小弟解下?

另外,华虹给的lib中有standcell的gds图,是不是要导入到encounter 中关联起来才行?如何导呢?

网友:
encounter不支持直接看gds把 你要看 弄到virtuoso里看呀

网友:
Encounter读LEF文件。里面没有GDS的信息。输出和STDCELL的GDS merge在一起

网友:
edi只能看lef,不能看gds,这个也算是lef的遗憾了,

lef 是一些abstract view , 是gds的抽象,

但愿lef/def以后能支持gds view, 像mikyway的 CEL  view那样多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在encounter导出GDS的时候设置的吗,我试试先,谢谢了。

网友:
导出gds
merge std cell gds
将其导入virtuso

楼主:
恩,按照楼上各位所说的,encounter导出gds时,同时选上map文件和对应的map文件:standcell 的gds,就成功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2012-06-15):
map文件是哪个,我用的hhnec工艺看到有叫**.layermap的文件,填进去它不认报错,说streamout的map文件不对,不要用dffii的文件,还没有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EDI用的map和IC用的不一样,EDI中只要metal和via就可以了,估计你用的是IC的吧

网友:
感謝大大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