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说ICG放在较高层次时enable信号的setup不容易收敛呢?

楼主(2011-12-12):
不懂的问

网友:
看你的clk tree结构,如果ICG后面的和ENABLE是一个tree,那么ICG cell放到高的层次就要考虑,enable本身的latency就比较大了。ICG的clock源是基本上是这个树的root。所以setup就会是问题。

网友:
非线性的关系,越往上受到的......

网友:
确切的描述应该是:
在CTS后,如果ICG放在离clock root很近(clock insertion delay很短)的地方,为什么enable信号的setup不容易收敛?

因为一般enable信号来自某个FF,那个FF是clock tree上的一个叶子节点,那么到FF的clock path就是整个clock tree的delay(假设skew很小),而那个ICG的clock path不足一个clock tree的delay,当然就容易出现setup的违法了。

网友:
也就是launching path太长, capture path只是clock path的部分(因为icg)的原因造成的,

这也就是icg 放的位置的tradeoff问题,
放的前面(high level), clock gating的效果好,可以关断更多的flops,  但是setup timing难收敛
放在后面(low level) ,  timing好收敛, gating效果一般

一般都是有多级ICG,可以控制各个级别的gating, tradeoff一下

网友(2012-05-29):
CTS阶段如何设置使icg cell 尽量离clock root远点而离ff近点?

网友:
多级ICG展平放到1级,放到leaf cell 旁边如何?
还有就是如果clock tree delay 小于clock cycle, icg的setup time应该也比较容易meet吧.

网友:
上面是理论的。实际的是:
一般说来,EN信号是采用high-fanout的方式进行解析,而clock 多采用clock-tree 的模式。

可以把EN 定义为clock-tree 方式解high-fanout,多半满足时序了。

网友(2013-01-24):
CTS阶段如何设置使icg cell 尽量离clock root远点而离ff近点?
我查了下ICC的命令,也没找到控制这个的相关命令呢,请高手指点哦!
这个问题有人解答下吗?

网友(2013-06-28):
set_clock_gating_check 多留些margin, 让tool自动去放好了。 或者create_bound

网友(2013-08-06):
    斑竹,请问一下能否从缩短 FF/Q---ICG/E 之间的组合逻辑路径角度来解决enable的setup违反么,为什么

网友(2014-05-13):
斑竹,请问一下能否从缩短 FF/Q---ICG/E 之间的组合逻辑路径角度来解决enable的setup违反么,为什 ...
引用 网友A:

    同问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刚入行不久,说说我的就拙见。

首先明确: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主要是指hierarchy的ICG cell,他们一般在RTL代码里面就例化好了的。也就是说从FF的Q出来到ICG enable之间之间的逻辑级数是由前端设计决定的。

一般来说后端实现只有通过过约束来让tool尽可能地优化这段逻辑。以及在物理位置上让他们尽量地靠近在一起,
对于一个好的设计来说,这种ICG enable的setup不应该成为整个设计的critical path。

网友(2014-11-04):
回复 网友C:

    很有见地,非常佩服

网友(2019-06-10):
再回过头来看,已经到19年了。所以技术就是那样永久性的,啥时间都一样

网友(2021-03-23):
都是大佬 期待更细致的分析

网友(2025-08-08):
又挖到了这个,20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