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entor Tessent软件包安装方法

楼主(2011-12-12):
如题目前已有安装文件tessent_v9_4_lnx-x86, tessent_v9_4_common, tessent_v9_4_doc,不知该如何利用这些文件进行安装
望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放三个文件tessent_v9_4_lnx-x86,tessent_v9_4_common,tessent_v9_4_doc到同一个文件夹下,打开终端,路径指到该文件夹下,执行:./tessent_v9_4_lnx-x86,根据提示会要求先安装tessent_v9_4_doc,之后是tessent_v9_4_common和tessent_v9_4_lnx-x86,其他平台如ppc、hp和sol等要求不用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成功了!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想问下您有tessent的破解吗?或者有了calibre的license是否可以直接用于tessent?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9.4的数据,只有9.1的,我采用了一个变通的办法是拷贝和谐后的calibre中mgcld和mgls_asynch替换掉9.1中的对应文件。

网友:
好办法,我试试

网友(2012-03-02):
下载一下试一试

网友(2012-05-30):
    请上传9.4,大家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問你是用Calibre哪一版的破解版本,置換Tessent 9.1的,可以成功破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要你能破解calibre2009~2010任意版本,Tessent9.1~9.3都可以破解,patch都一样。具体版本不记得,应该是2009.1.35.24吧。后者是坛友请求破解,提供的原始数据不全,用替换的办法做成功了。后来尝试其他版本的破解,分析之后发现都是一样的破解思路,patch内容也都一样。坛子里的数据分包太多,这个工具我自己也不用,破解只是一个兴趣爱好,也就没有下载工具及后续版本。

网友(2012-07-07):
回复 楼主:

    你装好了??license是否可用?

网友(2012-08-26):
回复 网友A:

就是直接拷过来,不用管license么。sfk和patch那就多余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license还是需要的,patch过程需要调用sfk,只是patch掉了ECC。

网友:
回复 网友A:

root@ubuntu:/mnt/eda/tessent# ls
bin  lib  LICENSE.v9_1  man    sfk    tessent_v9_1_common  tessent_v9_1_lnx-x86
doc  lic  lnx-x86       patch  share  tessent_v9_1_doc
root@ubuntu:/mnt/eda/tessent# ./patch
[total hits/matching patterns/non-matching patterns]
warn : cannot read: .
0 files checked, 0 changed.
1 warnings occurred.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where I should put the patch and sfk files? Thanks!!!
Also, I want to make sure whether I need to use the two patched files to replace the bin32(with mgcld file) and ./lnx-x86/bin32/mgls/lib(with mgls_asynch file). Thanks for detailed explanations.

root@ubuntu:/mnt/eda/tessent# find . -name mgcld
./lnx-x86/bin32/mgcld
./lnx-x86/bin64/mgcld
root@ubuntu:/mnt/eda/tessent# find . -name mgls_asynch
./lnx-x86/bin32/mgls/lib/mgls_asynch
./lnx-x86/bin64/mgls/lib/mgls_asynch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用vi打开patch ,在最后的.后面加一个空格,就可以运行./patch了,他们估计都没成功过,连这错误也会犯。但是patch之后我还是启动不了,你试下看看,如果成功了教我一下!!!

网友(2013-12-06):
回复 楼主:

available for windows or not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资料,有时间下载看看。

网友(2014-12-28):
回复 楼主:

您好能发一下下面的文件吗?
tessent_v9_4_lnx-x86, tessent_v9_4_common, tessent_v9_4_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