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 IC 电路仿真

楼主(2011-12-12):
四端子MOS管(D S G B)衬底是和源级接在一起还是接地

网友:
看你的电路结构,都可以,一般衬底直接接VSS。你的pwell,nwell可以单独接其他电压。

网友:
衬底的接法本身就是电路设计的一部分,不好一概而论的。要具体放到设计内容里面去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 放大器而言,MOS管衬底怎样接呢?大多数文献里都没有说设计电路时,衬底是怎样考虑的。设计电路时怎样考虑衬底问题呢?

网友(2014-09-16):
zhege是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