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0.18um 工艺 芯片厚度、深阱厚度等一般常规值做多少?

楼主(2011-12-12):
如题!

网友:
取决于什么工艺    比如LG, HV  用的wafer就可能不同   有的有EPI,有的是SOI,有的是普通的。  阱的深度也同样取决于proces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谢谢,嗯,我想知道的就是普通的轻掺杂衬底,
    我现在在对衬底进行建模,有些工艺上的尺寸不知道怎么选取,主要就是想知道深阱一般做多深,这样建模时才能尽可能准确,不能随便定值啊,可是搜又没搜到...不知道论坛上有人了解没有》。。
    还有SMIC轻掺杂衬底电阻率一般是多少?

网友:
看看design rule阿,有相关的参数,比如 Field oxide 厚度,  wafer thickness, EPI wafer 等,

一般die 是12mil 厚度  , 1mil = 25um,

楼主:
回复 网友B:

噢,,,今天下午把lib通通翻了一遍 也没有找到 只有在design rule里有版图上的深N阱最小规则,没有我要的工艺上做的深度啊啊,,,还有 兄台知道SMIC轻掺杂衬底电阻率 方块电阻 么》?

网友:
看spice model,里面有方块电阻的 ,比如一般SAB 电阻这种,
diffu poly电阻, sAB与否, 但是对衬底电阻率,不知道有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我找找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SAB是什么电阻??

网友:
就是挡住silicide的这种, 即silicide block,用来增大电阻值,
否则电阻很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超薄封装比较流行,很多die的厚度都做成了200um.

网友:
哦, 就8mil啊,厉害 ,

网友:
芯片厚度可以在加工完后根据需要减薄

网友(2012-04-20):
先下载下来看看再说

网友(2014-01-11):
楼主这个问题我现在也遇到了可否不吝赐教啊

网友(2014-05-07):
赞一个楼主和诸位大神

网友(2014-06-21):
楼主的问题我也很困惑呀~~~~~~~

网友(2023-04-19):
这些问题有解决吗 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