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DC 仿真 Initial conditions与Convergence Options

楼主(2011-12-12):
仿真TDC的时候出现了下面的情况
然后就在这个地方卡住了,要等好长时间才能继续跑。
上面出现的“gmin", "source", "dptran"这几个选项可以在 ADE-->Simulation-->Options-->Analog下的收敛性选项里找到,具体如下:
但是具体该如何设定就成问题了。。。

虽然用Hspice来仿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hspice不是太熟悉,一时半会没法解决。各位叔叔阿姨舅舅姑姑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能帮上忙的千万别看着不管呐。。。。求助求助。。。
然后等了半个小时之后终于跑了起来:
哪地方设置出问题了呀? 求助。。。。

楼主:
前面要等待的时间太长了,有啥办法可以减少等待的时间呢?

网友:
缺省的收敛标准达不到,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收紧收敛条件。比如把reltol=1e-6, vabstol=1e-9, iabstol=1e-12.不过这样会运行起来很慢。

楼主(2012-04-09):
回复 网友A:

    多谢啊~
后来我把每个输出节点都指定了初始值,仿真立刻就能跑起来,但是有时候有的节点的初始值不是0或者没有指定的话还是会等好长时间.
等有时间的话试试你的方法~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