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初学者verilog仿真小问题

楼主(2011-12-12):
请问为什么写了测试模块后,仿真时仍然需要再添加激励呢?还有$display语句从哪显示啊?qaurtus ii或者modelsim

网友:
modelsim是仿真工具
qaurtus 是综合工具

楼主:
比如一个与门,在测试程序中给定输入的值,00,01,10,11,查看输出。我用quartus自带的仿真工具和modelsim仿真时都是需要重新添加输入,那写测试程序有什么用啊?
刚刚学,什么都不懂

网友:
回复2楼:modelsim是仿真工具,但quartus不是单纯的综合工具,而是ALTERA FPGA开发的集成开发环境。
回复3楼:如果你说的测试程序就是testbench的话,在modelsim里面是不需要添加激励的,本来测试程序就已经有激励了,应该是你的操作步骤存在问题,才会有这样的误解;至于quartus里面的仿真,我只了解用波形输入激励的方式,不知道提供测试程序的话能否进行仿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四楼正解,我再补充一句,在测试模块里面例化你要设计的模块,再将测试模块设为顶层模块即可仿真。

网友:
在quartus里也可以通过调用其他仿真工具比如modelsim来进行gate level的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