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wire_load_model 两种模式top和enclosed到底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12-12):
书上说:top模式时,层次中的所有连线将继承和顶层模块同样的WLM
enclosed时,所有连线将继承完全包含该子模式的WLM
假如A模块是顶层模块,A包括B、C;B包括E、F;C包括G、H,
那么采用enclosed模式时,E、F模块继承B的WLM,B又继承A的WLM,那也就是整个设计的WLM都一样了,这和top,模式不就一样了嘛?

请问这两种模式到底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
如果只是设了一个top的WLM,那就没什么不一样了
如果对A或者B设了另一个WLM,那么B下面的net就会用B的WLM,而不是top的

网友:
记得有本书讲过的,man下看看吧
缺省是top吧

网友:
DC的user guide里面讲得很清楚

网友(2012-12-15):
线负载模型的数值set_wire_load_model为10X10,以及线负载模式set_wire_load_mode为top或者enclosed或者segmented,有什么区别?
也就是说线负载模型和线负载模式有什么区别?对设计有什么影响?大神解释下

网友:
wire load model 和 wire load mode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下版主: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如果EF没有设定mode,则它会往上层寻找,一旦找到B,则使用B的mode。如果B也没有设定mode,才会继续往上寻找,找到A,就以A的mode为准。
    Design Compiler uses the wire load model of the smallest design that fully encloses the
net. If the design enclosing the net has no wire load model, the tool traverses the design
hierarchy upward until it finds a wire load model. Enclosed mode is more accurate than
top mode when cells in the same design are placed in a contiguous region during layout.
Use enclosed mode if the design has similar logical and physical hierarchies.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推荐你看看这个资料,Timing Constraints and Optimization:
    Timing Constraints and Optimization.pdf (3.85 MB , 下载次数: 2034 )
    第5部分的Mode Analysis和Wire Load Models可能对你会有帮助。

网友(2013-04-18):
回复 网友B:

   3信元  好贵啊,,,。。。。,

网友(2013-08-14):
感觉就是一个继承的关系吧

网友:
三信元,贵贵的

网友:
傻傻搞不清楚

网友(2013-10-14):
synopsis user guide, 还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版主:    我想就楼主提出的wire_load_model的问题继续请教下,我想问的是如果设计中有一条net穿过了A经过top之后又穿到B中,那么如果A和B的wire_load_model都有设置enclosed的属性,那么tool在计算的时候会把这条net分成三段来计算它的延迟吗??

网友(2014-01-06):
回复 网友D:

不会分成三段计算,A、B和它们之间的net用的是同一个wire_load_model。

网友(2014-03-20):
回复 9# e07610230 说的很清楚,受教啦

网友(2014-08-19):
受益匪浅  谢谢~

网友(2015-07-16):
还好吧,这个帖子我也没有找到答案

网友(2015-08-27):
xx  谢谢  休闲鞋  谢谢

网友(2015-11-21):
回复 网友E:

    线负载模型是定义wire的单位长度电容、电阻、面积、slope的统计模型,目的是为了估计连线负载。因为是统计模型,并不准确,所以在layout前应使用较悲观的模型,即在最坏的情况下作综合。
   线负载模式是所有模块里面的连线应该采用哪种线负载模型,有三种线负载模式:TOP,ENCLOSED,SEGMENTED
   TOP的所有层次的子模块的wire_load都和TOP level的一样,如果用户打算用flatten设计去做后端layout可以采用这种

网友(2016-03-14):
参考参考资料

网友:
好帖子!学些了!

网友(2016-04-13):
顶一下,虽然拳师英文~

网友(2016-08-09):
回复 网友D:

之前做综合的时候看过DC的文档,应该是分三段计算,文档里有举例说明注意版主的提醒,wire_load_model 和wire_load_mode是两个概念, top/enclosed/segment 说的是mode

网友:
概念不清,哎

网友(2017-01-19):
很基础的东西

网友(2017-05-14):
回复 楼主:

网友(2018-11-01):
没有对子模块指定 wire_load_mode,但是 top 和 segmented 的结果是不同的,后者要悲观一些。

网友(2019-03-12):
感謝8樓大大分享

网友(2020-04-29):
好受教了

网友(2020-11-26):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Thank you so 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