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synopsys的DFT compiler和BSD compiler是什么关系?

楼主(2011-12-13):
应该是先运行DFT_compiler,插入扫描链之后,才能再运行BSD compiler的吧?谢谢了

楼主:
太低级了?:)

网友:
我也不知道。
一般是先做边界扫描,再插入扫描链吧。

楼主:
也就是边界扫描的TDI要接到DFT扫描链的SDI?

网友(2012-04-03):
DFT 是测试内部的cell BSD 是测试PAD的 两个可以完全分开来做 也可以串起来

网友(2012-08-04):
发现论坛上关于BSD的资料好少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