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大家帮我看一段verilog代码

楼主(2011-12-13):
代码不写全,大概是这个意思:
case(sel)
2'b00:a=1;
2'b01:a=2;
2'b10:a=4;
2'b11:a=5;
default:a=0;
endcase
如果输入sel=2'bx,则结果是怎样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知道0是不对的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这个……难住了

网友:
这是Testbench里面的还是主程序里面的啊?
如果是testbench应该是0啊,如果是主程序就不好说啰

网友:
你用casez来尝试一下

网友:
硬件出来肯定是0

网友:
方针不好说,硬件的话不存在X

网友:
直接各个仿真器跑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改成casex试试

网友:
从语法角度,结果就是0

网友:
仿真出来肯定是0 ,,然后硬件电路上是木有X的,所以状态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