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在Quartus中对系统内的子模块单独添加时序约束?

楼主(2011-12-13):
我们目前设计的SOC中使用了sdio接口,由于这部分的信号是异步信号,因此在FPGA进行验证的时候,一旦该模块的时序性能不够好,sdio通信就会出问题。我是在顶层的sdio端口加时序约束的,但感觉调整的效果不明显。我们的系统时钟是60M的,sdio的速度是12M的。系统层次是:u_top|u_systemtop|u_sdio_top。我不是很清楚对该子模块单独添加时序是否能够有效。由于Quartus布局布线的随机性,通常我修改filter seed参数,或者反复做filter就可以避免。但随着设计的系统规模扩大,一次综合的时间越来越长。现在很是头疼,还请各位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
分partition,把你要优化的模块分成一个partition,然后进行时序约束,达成约束条件后进行post-fit锁定,以后编译其他模块这块代码都可以保持之前的结果,不要忘记打开增量编译选项!

网友:
SPI总线的异步信号比你的同步信号慢,个人觉得不太会有大问题......
大规模编译,增量编译选项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