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ishBone的问题

楼主(2011-12-13):
才接触FB,什么样的FB属于好的FB?除了SKEW要小,LATENCY(TRANSITION)要小,还有其它的要求吗?

网友:
trsnsition合理就好了,不用太小
还要考虑功耗,特别是动态功耗要小
最后要有利于时序收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陈版主!!!

网友:
FB是什么的缩写?feedback?

网友:
fishbone, 像鱼骨头一样的CTS,有些公司喜欢用,

像mesh一样的, 是除了标准CTS之外的另外一个分支,

也看加了多少buffer,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