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MIC0.35um模型库使用中遇到的问题,请路过的务必进来看下,谢谢!

楼主(2011-12-13):
最近在用SMIC0.35um工艺仿真LDO(5V转3.3V),跑DC时发生了“eval err”!查看Log文件,没有发现error,但有一堆warning,大多数是关于管子尺寸方面的,但是有一个是这样的:warning from spectre: (spectre-16707) Only tran support psfxl format, result of other analyses will be in psfbin format.

我一直怀疑是模型有问题,为什么呢?
原因是:之前在学校时也用过smic工艺,但是当时有一个专门的library,其中的device的view有“spectre、symbol和layout”。电路中要用device只要进去这个library调用即可。调用的管子会给出最小尺寸,写入超过最大尺寸时也会提醒;调用的电阻只要写入尺寸,就能得到相应的值等,设计者只要根据这些模型做电路即可。但是现在,在某library里,device有各种各样的view,如“aucdl、aulvs、cdl、functional、hspice..........”,调用后,尺寸怎么写也不会报错。电阻和电容的尺寸怎么改也给不出值,电路中HV-MOS阈值比N33管还要低。

当然这问题也补局限于smic0.35,其他工艺也是这样的。

所以现在,我想请各位达人,帮我分析下,这个问题是由什么引起的?我应该怎么做才能使之符合一般的电路设计和仿真?

恳请路过的达人发表意见,谢谢!

网友:
Please post your netlist for analysis

楼主:
回复 网友A:

    cadence virtuoso的ADE-XL可以直接仿真的,转成nelist好像没必要吧?
难道你的意思是,我这个库只支持netlist?

网友B:
跟SMIC要个最新的PDK好了。看看你们的PDK的版本是什么时候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PDK的问题?

网友:
很可能是PDK 的问题

网友(2012-12-11):
我遇到过,电感改变参数后电感值也不变,没办法,只好重新安装pdk,倒是修好了

网友(2015-04-18):
是的,使用最新的PDK文件OK

网友(2018-06-14):
不是PDK的问题吧,在ic5141,mmsim10没什么警告。换的ic616、mmsim15下,即使PDK转成OA后,仿真波形可以正常输出,可还是有
Warning from spectre.
    WARNING (SPECTRE-16707): Only tran supports psfxl format, result of other analyses will be in psfbin format.

网友:
ic5141、mmsim10下没问题,在ic616、mmsim15下波形能正常出,还是有警告
Warning from spectre.
    WARNING (SPECTRE-16707): Only tran supports psfxl format, result of other analyses will be in psfbin format.
和PDK有关系吗

网友:
lz上述问题怎么解决的,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3-07-06):
引用 网友B:
跟SMIC要个最新的PDK好了。看看你们的PDK的版本是什么时候的了。

你好,想请教一下,这个该怎么去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