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ust be driven by a non-inverted input pin or another PLL,这该怎么解决呢?

楼主(2011-12-13):
我用的是DE4,在使用PLL时,出现了如题的错误,代码如下:
sys_pll d5m_pll(
        .areset(1'b0),
        .inclk0(OSC_50_BANK2_in),
        .c0(),
        .c2(D5M_XCLKIN),
        .locked()
        );
OSC_50_BANK2_in时钟源,这怎么回事呢?

网友:
把pin assignment去掉试试

楼主:
我把OSC_50_BANK2_in分配到了一个不是时钟的引脚了,所以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