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共用cache 的SRAM

楼主(2011-12-13):
公司要用ARM9做项目,
cache存储单元当然是用sram,

还希望当cache disable时,之前被用来作为cache存储单元的sram
能够当做片上内存来被访问。

如何实现这样的构造,有大侠能指点一下么?
多谢啊

网友:
cache是用arm提供的么?一般我们是看不到arm的原始代码的,所以没想过要改这部分。

网友(2012-01-31):
回复 楼主:
你说的这个其实逻辑上是可行的,需要在Cache Mem Access上加一点MUX 逻辑
不过你需要评估加入的逻辑对ARM的影响,
1)比如Timing等等,
还要做充分测试,如果Cache Disable了,
2) ARM性能很低的,
性能也要做评估

网友:
不建议这么搞。Cache往往是时序关键路径,而且不知道是否有ARM授权。。。

如果你一定要用Cache当RAM,ARM有建议的方式,就是用Cache way locking的方法,这样被locking的way相当于TCM。

网友:
这样做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省点面积,但是带来的就是时序,设计复杂度以及功能受限的风险。

光从功能看,是可以实现的,在SRAM端口处添加mux,但是要充分的FPGA验证和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