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77)

楼主(2011-12-13):
What are RTL, Gate, Metal and FIB fixes?

难度: 3

网友:
就是tapeout 后的修改,
rtl 级别的修改,很大了
gate level:要动base layer,
metal fix:只动metal,不动base
FIB fix: focus ion beam, 聚焦离子束,  常用于修改金属连接 ,就像动手术一样

网友:
rtl 表示要重新综合。
gate 表示可以保持Placement。
metal是tapeout后的修改,只能改金属层。
FIB 是为了验证想法的debug手段。

网友(2014-11-24):
回复 网友A:
base是指什么只动金属和修改金属连接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2017-08-26):
RTL 表示要重新综合,修改级别很大。
gate level:表示可以保持Placement,要动base layer。
metal:是tapeout后的修改,只能改金属层,不动base layer。
FBI: Focused Ion Beam的缩写, 中文名叫做聚焦离子束, 简单的来说FIB就是帮芯片做手术, 手术的方式分
为连线跟切线, 连线就是我们所说的Line, 切线就是我们所说的Cut.

网友:
回复 网友B:

    thank you for responding

网友(2017-11-29):
初学者 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