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常见的封装会引入多大的电感,电阻和对地电容?谢谢!

楼主(2011-12-13):
如题!
以采用金丝的封装为例,BGA可以暂时不考虑,谢谢!

楼主:
有没有大致的范围可以做参考?谢谢

网友:
这个不同类型的封装差别很大。
电感跟封转线的粗细,长短相关
电容与LEAD的情况相关!最好针对特定封装咨询封转厂商
如果非要给个范围,大概如下
电感:1-3nh
电容:1-5pf
电阻:10-50m ohm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楼主:
封装的电容可以认为引入的Cap只有0.2p~0.5p吗,是不是估计有点小了?
如果是采用QFN封装呢?

网友:
Cadence有个封装建模的工具的,pkg还是什么的。可以试试。

楼主:
嗯,谢谢!如果只是简单的建模,大概的寄生范围是取多大合适呢?QFN

网友:
tiny QFN是0.2pF,QFN不知道,但也差不到哪里去

网友:
与长度和直径有关。
通常1mm长,1mil直径的bonding wire,寄生电感约为2nH

网友(2013-01-15):
封装电感不是还有外引线和内引线的区别吗、、、、能不能给个差不多的电感值差别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1nH吧?

网友(2015-10-17):
回复 网友A:

你好,能否将这些寄生建立一个完整的模型?串联,并联,哪一端接芯片PAD?

网友(2019-01-20):
這個推
一般QFP L:5nH~15nH 四角的比較大
parasitic C: 0.2p
parasitic R: 0.1 ohm

package差異最大的是L
其它兩個還好
以L來說 DIP>QFP>QFN>SOT>BGA

簡單的model   R串L中間並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