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IFO延时以及移位寄存器的疑问,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1-12-13):
导师给安排的一个项目,我负责的内容是:矿石运送带上,用线阵CCD记录矿石的大小,输出信号通过串进并出移位寄存器输出多路并行信号,用来控制矿石筛选的气枪喷口,但需要一定的延时(矿石从CCD拍到到气枪喷口需要时间),老师想通过在EEPROM中设置好延时时间, 通过FIFO实现延时,且延时时间可以修改----这是我理解的意思,很有可能不对
我想不通的是:
1、移位寄存器不就是通过设置的时钟数据才能一位一位移动的么?那延时是不是要通过改变移位寄存器的时钟来实现?
2、为什么要往EEPROM里面存可修改的延时时间?
3、FIFO的缓冲作用是不是就体现在上述要求里的数据延时上了?那根EEPROM里存得延时时间有什么关系,不还是设置好
      FIFO的读写时钟就行了?
晚辈接触FPGA时间不长,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是否可以通过动态改变FIFO的大小来达到不同延时的目的呢?

网友:
多位宽的数据用FIFO延迟比较合理啊

网友:
应该是数据先存到FIFO中,然后定时后再取出来吧

网友:
同楼上
先把并行数据写入FIFO,再根据EEPROM的延时时间来读取FI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