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的原理图文件怎么打开啊?

楼主(2011-12-13):
在学校实验室用cadence画的原理图,把原理图的.tag文件拷回来后打不开,请教下除了用cadence,还有别的软件可以打开吗?谢谢啦!!!

网友:
Laker似乎可以打开

网友(2012-05-04):
我就用过cadence和tannerEDA,别的没用过啦,不过我出现过你的情况,你不能只COPY原理图文件,你要把整个文件夹拷回来,估计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
应该是工程吧,版本不一样也会有问题,还是AD好点,太高级就是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