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Multi-Voltage design的LVS怎么设置?

楼主(2011-12-13):
主要是v2lvs的s1和s0怎么设置?
或者谁能提供些相关的资料也行。我用calibre。

网友:
这个确实麻烦 ,  一个模块一个模块来吧,或者perl改下

网友(2014-07-13):
calibre 2009,我看了它相应的Verification User’s Manual,完全没有UPF三个字,应该是不支持UPF的。不知新版的calibre支不支持

网友:
不用管s0 ,s1 不带这两个参数即可,

你global电源以后, 自然各个power domain 的信息就清楚了,
有错lvs会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