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设计时过驱动的IO输出PAD选择的危害

楼主(2011-12-13):
如果电路负载只要求有4mA的,但是我选择了12mA的输出PAD
那么除了同时翻转存在SSO的问题
还有什么危害呢

网友:
就这个,没其他, 旁边多加io power 就行了

楼主:
我们一般都用IO GND来进行隔离
这两者没什么区别吧?

网友:
对,可以的, IO power,ground pad都行的,
最好能封装出来,

网友:
最好不要加的太大,有时候不是在芯片附近多假io  PAD power,还要考虑封装、管壳、功耗多方面考虑,否则就会出现地弹、功耗过大、EMI、电磁干扰、芯片散热等问题。好的产品需要多方面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