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关注!请教一下synplify pro的问题!

楼主(2011-12-13):
虽然用这个软件很久了,一直也没发现什么问题。最近遇到了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具体来说如下:

1、
PROJECT1
有一个模块(a.v)的输出(扇出都比较大)以前只驱动2个相同的模块(b.v),综合最后完全正确,最后布局布线也正确。

2、
PROJECT 2
将此模块的输出驱动4个相同的模块,Modelsim功能仿真完全正确,但实际电路工作不正常,这时候看RTL级,对于A的例化层次还在,但在网表级,对于A的例化层次已经不见了,synplify pro把这个A模块的功能嵌入到了B模块,也就是说B模块的输入输出管脚发生了变化。A模块的功能就是实现一个32位寄存器的3拍延时。
查了报告说“auto dissolve a.v”也就是说自动打散了模块A。后来没办法直接拿QuartussII综合,电路功能正常。

3、
我的问题是:PROJECT1里同样提示“auto dissolve a.v”,但在网表里没有体现,PROJECT1PROJECT2的差异如何产生?编译设置完全一样。

4、
auto dissolve”会改变电路的功能吗?怎么样才能避免?谢谢您的关注!!

楼主:
自己顶一下!
今天确认了,就是synplify pro2009.03综合时由于打散了之后功能出错了!换了synplify pro2010e同样的工程综合就没有优化打平,最终在FPGA电路中功能完全正确!
由此可见,什么工具都不是万能的!不能过于迷信工具!

网友:
你的工具设置上没调整对....只是2010版本的工具改变了默认值,导致你的工程又OK了...

楼主:
不是这样的,我也试了将synplify pro2009.03卸除重装,结果也是一样有问题!!!请看清楚,我之前用pro2009也没有优化,就是多例化了两次结果就不一样了!RTL级没有优化,但网表级就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