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串并结合的viterbi译码器

楼主(2011-12-13):
想做一个基于fpga的串并结合的viterbi译码器  ,有没有人可以指导下。帮帮忙呀

网友:
有什么问题 本人曾经做过

楼主(2012-03-03):
就是软判决的分支度量的产生不太明白。 我想用3电平的软判决 , 还有ACS 用基—4蝶形图的那种模式。hehe~~大虾留个q 吧!

楼主(2012-04-17):
回复 网友A:

  大侠麻烦加个qq吧  我的是 1345699343

网友:
回复 网友B:

    QQ 使用很少,直接问,我来想想

网友:
软硬判决的主要区别在于:
1  硬译码输入是经过判决后的 "1"  "0"  bit
  所以做距离测量时,用的是汉明距离
2 软译码输入是没有经过判决后的量化数据
  所以做距离测量时,用的是欧式距离

网友:
sorry
回复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