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ncvlog error

楼主(2011-12-13):
我在用ncvlog编译ams时出现了以下错误
ncvlog(64): 05.70-s001: (c) Copyright 1995-2006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ncvlog: *E,AMSN64: Verilog-AMS not supported in 64-bit mode.

这个错误应该是在NCVLOG 64BIT模式下,不支持Verilog-AMS。我查看了NCVLOG的路径,发现install_dir/tools/bin/64bit文件夹下有NCVLOG 的可执行文件,install_dir/tools/bin/32bit文件夹下没有。根据"IUS 5.7 Configuration Guide"里介绍的,32bit版本的路径变量为install_dir/tools/bin,但我直接执行install_dir/tools/bin下的ncvlog可执行程序,仍然启动的是ncvlog(64)。
我有以下几个问题:
1. 怎么才能启动启动32bit版本的ncvlog?是不是我的ncvlog安装有问题?
2. 有支持verilog-ams的64BIT版本的ncvlog吗?

网友:
Maybe IUS 5.7's 64-bit mode is not supported for AMS. Upgrade it to newer version.

To use 64-bit mode set either of the following:

  setenv CDS_AUTO_64BIT all
  setenv CDS_AUTO_64BIT INCLUDE:INCA

To use 32-bit mode set the following:
UNIX% ncvlog -32 .....

FYI.

楼主:
我的操作系统是LINUX的,我看ncvlog命令的选项里没有-32,倒是有-64bit,在"IUS 5.7 Configuration Guide"里介绍的默认的也该是32BIT模式,不知为什么我运行起来是64bit模式。
是不是要unset CDS_AUTO_64BIT这个变量?

网友(2015-11-23):
写这个ncvlog的人,一定没搞清楚Cadence自己对这个 CDS_AUTO_64BIT 是干嘛用的。
这个程序是这样的逻辑:只要你有设置CDS_AUTO_64BIT这个变量,无论你设置的是什么值,他都会跑64bit。想跑32bit的办法只有这样(以下命令适用于CSH):

  1. unsetenv    CDS_AUTO_64BIT

网友(2015-12-26):
这个还是和变量设置有关系,4楼的办法是正确的

网友:
安装新版的IUS吧,试了一下IUS82的Verilog-AMS是支持64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