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CS加了+neg_tchk选项,负值的hold time为什么被反标为0?

楼主(2011-12-13):
我们项目做后仿真,出现一个时序违例。

时序违例信息如下:$setuphold(posedge CP &&& (EN===1'b1):1520393:62ns,negedge D:1520393:62ns,limits( 0.03ns,0ns))
这是hold time 检查失败。
我把SDF文件该CELL里对应的时序检查找了出来:
(SETUPHOLD (negedge D) (COND EN===1'b1) (posedge  CP)) (0.032::0.035) (-0.021::-0.018)
这里的hold time值是-0.018,如果按照这个值检查,时序是不违例的。

仿真器是vcs2009_06-5,加了选项:+neg_tchk和-negdelay。

又采用VCS2011.03版本,仿真同一个验证用例。
出现的时序违例信息是一样的。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This is because you have a negative hold time in the SDF file, while negative
time limit is not supported in $setup or $hold according to the Verilog LRM. VCS will
replace the limits with 0 when doing back_annotate. In such a case you need to use
$setuphold to specify setup and hold together. The $setuphold timing check is a
combination of the functionality of $setup and $hold, except that it supports
negative time values.
Note: The sum of setup time and hold time limits must be greater than zero.

Ususally you should request a simulation model that can support negative time
limits from your Vendor if you want to implement negative timing checks.

楼主:
    这段话,我在一份资料里看过。
    但SDF文件里本身就是$setuphold,是支持负值保持时间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主要对应到你的Verilog Model。

楼主:
回复  duke1982
主要对应到你的Verilog Model。
引用 网友A:

    跟verilog model是完本对应的。不会是model的问题。

网友:
有些仿真model好像有个NTC的宏定义,可以看下你的仿真model里面有没。

楼主(2012-02-04):
问题已解决,.

网友:
仿真器的特性都不同的,如果一定要查neg_tchk,可以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2012-06-27):
请问你当时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LZ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2-07-31):
去synopsys官方网站发了帖子,跟技术人员沟通,
在VCS的编译选项里添加“-new_solver”,重新仿真,那个时序违例就消失了。

网友(2013-01-18):
我也试了+overlap+new_solver貌似没用,奇怪VCS为什么加了+overlap还是不能把负的limit精确标上去。

网友:
lz找到解决办法了么?

网友:
等SNPS AE的答复,感觉挺奇怪的。我算了violation window应该有overlapping才对。

网友(2015-07-10):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19-01-22):
回复 楼主:

   mark mark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侠,你好,请教下,这里算出hold的错误,是不是这么算的1520393.62   -  1520393.62  = 0 < 0.03 所以setup满足,
hold不满足

网友(2020-03-10):
引用 楼主:
去synopsys官方网站发了帖子,跟技术人员沟通,
在VCS的编译选项里添加“-new_solver”,重新仿真,那个时 ...

楼主,为什么我加“-new_solver”告诉我参数错误呢?

网友B(2020-04-10):
引用 网友A:
This is because you have a negative hold time in the SDF file, while negative
time limit is not supp ...

请教一下我在哪里可以看到关于$setup $hold 以及$setuphold这些函数更加详尽的信息,有相关文档吗?

网友C(2021-09-22):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我在哪里可以看到关于$setup $hold 以及$setuphold这些函数更加详尽的信息,有相关文档吗? ...

systemverilog  标准手册里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systemverilog  标准手册里有

多谢 我已经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