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做floorplan之后,rows过小,求助

楼主(2011-12-13):
control parameter : boundary
自动生成的row只有11,导致“row utilization exceed 1.0”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解决?

网友:
采用boundary的话,尺寸固定,会根据你的尺寸算row,所以估计是boundary过小,但是你为什么不用width&height呢?或者是aspect ratio设置一个core utilization(一般位0.7左右),点set自动就算出row的值了

网友:
对,利用率太高了, 70~80% 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其实是astro本身的一个小问题,link referrence libraries的时候,一定要先standcell库,再然后其他库。floorplan计算rows的时候,会以第一个link的参考库为基本单位来计算的。也就是说,第一个库link的不是标准单元库,那么rows就会出错。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但是,至少我通过这个方式解决了遇到的floorplan时rows过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