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麻烦用cadence做过DA的大哥进来指点一下

楼主(2011-12-13):
小弟刚接触模拟ic,导师让做一个10位80M的DA。现在参考下载的一些硕士毕业论文把带隙基准和偏置电路做完了,但是寄存器、锁存器和译码器这些数字模块就不知道怎么下手了。因为那些论文里面基本上找不到这些数字模块的晶体管级的电路图,全部是门电路级的电路图,我是不是要先用mos管搭一些门电路比如与非门、或非门、反相器等等,然后把它们建立symbol,再用这些symbol去组成那些寄存器、锁存器和译码器等等?
      另外,我看论文里面这些数字模块的电路图好像都是用verilog给编出来的,那我是不是也要去学一下verilog,然后自己来编这些电路图?
      还有就是这种10位的DA中,用温度计编码的占几位比较好(也就是采用?+?的分段形式比较好)?80M的刷新速率又是怎样确定的呢?我看论文里面这些写得都很省略啊。

      哪位大哥指教一下啊,感激涕零!!!

网友:
现在的导师或者实验室师兄弟都不讨论问题吗?

网友:
在学校时做过DAC,温度计编码占的比重一般是60%——80%,有相关文献讲过温度计编码所占比重与INL和DNL的关系,给出一个折中的选择;10位的话建议你分为6—4或者是7—3;另外,你的满摆幅输出电流有多大?也不知道你用多大的工艺?80M的DAC应该比较好做一些;对于逻辑单元,两输入的与非门、或非门、反相器、锁存器、等,做成symbol调用就行了,规模不大,个人认为没必要再去学verilog。
我硕士论文也正好是关于DAC的,若有兴趣可以留下邮箱发给你。水平有限,不过你可以参考里面的管级的译码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位大哥谢了哈!我用的是smic13的工艺,因为实验室没人做过,所以现在做得很艰难。我的邮箱是whspyl@163.com,麻烦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