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c_shell启动不了,但是design_vision可以使用,不知哪位高手可知道原因?

楼主(2011-12-13):
design compiler配置.bashrc配置之后dc_shell启动不了,但是design_vision可以使用,不知哪位高手可知道原因?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麻烦发一个配置文件给瞧瞧!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配置是按照网上给出来的,如果你在网上直接复制的话请不要回答!如果是原创,本人将毕生感激!

网友(2012-02-11):
碰到一样的问题了。。不知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2-04-09):
我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是不是现在不用dc—shell了?
还是有其他用法?

网友:
贴下dc的版本和.bashrc的相关设置吧

网友(2014-08-25):
My problem is that i can run the dc_shell but not design_version.

网友(2020-02-19):
您好,本人用的还是10版的DC呢,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