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中not controlled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11-12-13):
请教一下,做DFT插扫描链时,报告出一些寄存器以及门控not controlled,这表示什么意思?not controlled做何解释?还有哪些cell确实是不可控的cell,而需要在DFT时将其设为exclude cell?希望大佬们能指导指导!

网友:
就是不能直接被端口控制,要插链的寄存器时钟复位都要求能直接被端口控制,在测试时才能被测试机控制,才能准确的往寄存器移入期望的数据。

要能直接被端口控制所有时钟和复位路径上的MUX,ICG这些东西肯定也需要你控制一下了。

需要注意是:这只是对需要插链的寄存器而言,如果有些不插链的寄存器不可控也没关系。

网友:
在DFT模式下,哪些门控无法被input pin直接控制

楼主:
谢谢2楼和3楼的回答,按照2楼的解释,就是说所有的寄存器都能够被端口控制,这里的控制应该是在DFT 时钟下的吧,那么对于时钟网络结构中的寄存器,比如说分频时钟寄存器,以及动态时钟切换开关(由寄存器以及组合逻辑组成),这类单元应该不会受DFT时钟控制的把,因为这些寄存器的时钟与DFT时钟是false path关系的。所以我的疑惑是时钟网络中的寄存器是不是不可控?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很对,但是我要纠正一下,我说的可控是对所有需要插链的寄存器,而不是所有寄存器。我之前的回复中还特别提醒了的,像你说的分频寄存器这些如果要做transition测试就不能插链,这些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去判断。

楼主:
哦,多谢5楼的解释,我还以为只要是寄存器都需要外部可控的。呵呵!学习了!多谢多谢!

网友(2013-04-05):
嗯,这问题也遇到了,学习了。

网友(2024-08-27):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分频器的寄存器和OCC的寄存器都需要设为 non-sc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