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F 中没有typical值

楼主(2011-12-13):
大家晚上好,请教一个问题

我在做后仿的时候,用的typ的sdf,同时选用其中的TYPICAL的值,但是看了一下产生的sdf,里面是没有typical的值的,只有min 和max,是什么原因?

PT里面是用的bc_wc的anylisys_type,产生typical的sdf时用的是typ的db库.operation_condition用的是typ库中的typical.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那就用max 做好了, 他只是两种 极端情况,
typical corner下也做setup,hold检查的,也就是 max/min 情况

网友:
如果用了SI选项,出来的SDF有可能是只有max/min,没有typ。这时的max/min应该差得不大

网友:
何谓SI选项

网友:
就是pt 读入 带SI 的spef, 产生的sdf 了,

网友(2014-04-09):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