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me quest

楼主(2011-12-13):
time quest
clk_96t 是模块里面的一个reg,
是分频时钟,要设置为generated clock
却发现在设置target 时候没有实体clk_96t 给选,
target 处改怎么理解比较好,看过资料还是不理解。
怎么办,望指点。

网友:
应该可以选择内部pin或者reference吧,可以试试

楼主:
我承认我白痴了,不过现在解决了,谢谢了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