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ing VCO采用负阻调节有什么缺点

楼主(2011-12-13):
各位大侠,小弟我最近在做PLL,做VCO时候拉扎维书上的RING VCO有一种采用交叉耦合的负阻的结构,可是我看了不少文章,基本没有采用这种结构来做VCO的延迟单元的,1)是这种结构有很大缺点吗?缺点是什么呢?还是……另外,2)小弟在做电荷泵的时候,充电电流给多少好啊?要根据Kvco来计算吗?
谢谢各位大侠,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VCO可以直接就用交叉耦合LC振荡器来做,为什么还一定得要ring ocillator和负阻的结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面积大,老师不让用LC的

网友:
没见过是因为你见得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您的指正,确实看的有些少,推荐个这种结构的VCO的paper给我可以吗,谢谢大哥!着急啊……

网友C(2016-12-02):
回复 网友A:

  一看就没做过,LC 用于高精度,调谐范围比较载的场合。RING 用于调谐范围相对较宽,jitter 要求相对宽松的场合,RING OSC 面积小,成本低。

网友(2020-07-07):
有什么进展了嘛,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D(2022-09-07):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请问LC振荡器通过调C来调整谐振频率时,只能通过数字通过DAC来调C的大小吗?能不能和RING VCO一样,用模拟值来控制频率?

网友(2023-08-17):
引用 网友D:
请问LC振荡器通过调C来调整谐振频率时,只能通过数字通过DAC来调C的大小吗?能不能和RING VCO一样,用模 ...

可以,但是压控电容给的小,调节范围非常有限,压控电容给的大,额外引入大噪声

网友(2024-12-12):
这种交叉耦合的负阻结构,主要是用于高频的PLL设计,而高频PLL,用LC会更好。如果频率只有几百Mhz,那没有必要搞成这个样子,过于复杂,会影响其他性能,很难折中。简单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