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后期DRC, LVS, ANTENNA等问题的处理

楼主(2011-12-13):
最近做项目收尾阶段的APR,因为不断的压缩面积(因为其他模块走线的考虑),导致很容易就出现导出GDS以后有DRC, LVS,ANTENNA(天线在ICC里面已经加入了天线规则)等issue出现,请问各位大,您们一般在ICC里面是怎么处理这种问题的呢?我觉得不能导出GDS以后再去修,这样缺乏灵活性,但是ICC布局布线资源又确实比较有限。
再附带一个问题就是多个同源分频产生的多个时钟,如何做balance,来提高跨时钟域时、不同时钟对齐的情况呢(以减少HOLD VOILATION或者增大hold margin)?

小弟多谢~

网友:
一般PR工具会load antenna rule file阿,便于在ICC里面先修一轮, 或者加diode cell,

修不掉的去layout里面修,

用balance_inter_clock_delay  命令啊

网友:
   请教icfbicfb,ICC不是自动就会做同源分频时钟间的banlance吗?
   因为ICC里在做balance的时候,会自动穿过分频器,然后才做banlance
   也就是自动做时钟源到每个sink(穿过分频器)的balance?
   接触ICC不久,我理解有误吗?

网友:
对,自动balance  master clock and its own generated clock

不行,就人工balance_Inter_clock_delay ,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楼主:

    极个别的天线违反,可以在线中间找个地方加个BUF处理

个人感觉做紧了就是乱七八糟的情况都出来,是很正常的

我现在也和你一样的项目痛苦期

网友(2015-04-28):
一般PR工具会load antenna rule file阿,便于在ICC里面先修一轮, 或者加diode cell,

修不掉的去layou ...
引用 网友A:

   您的意思是LVS,DRC在PR阶段就修复,修不完的话由模拟版图virtosuo修复?也有的说 lvs ,drc在数字后端PR时就得修复。。。

网友:
这是什么流程哦,现在不都是自己清干净然的嘛,ICC一边修timing一边清DRC

网友:
个人觉得,在ICC流程中不把DRC、LVS清干净,到了layout中再去修会更痛苦,而且可行性还要打个问号吧。
少量的antenna倒是应该可以

网友:
LVS还是要修干净的吧,比如short地方,unconnect地方一定要修的吧。少量的drc错误比如minimum width和space可以去virtuoso里修,少量antenna可以去virtuoso修,但是如果本身绕线就比较拥挤的话,修起来也不是那么轻松。

网友(2015-11-07):
lvs要修clean的,DRC尽量修到clean,不然后期手动修 很痛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