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iva --lvs时的错误

楼主(2011-12-13):
急急急!

使用DIVA做LVS时,
发现对于三极管来说,C,B,E三个极连接关系接反,DIVA也不会报错。

例如:本来应该C极接X点,B极接Y点,但当版图中C极接Y,B极接X时,
DIVA并不会检测到这种错误。

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设置的呢?

稍后贴EXT文件和LVS文件上来看看。

谢谢大家了

楼主:
其他器件类型、大小、或者rewired都可以报错。

EXT文件中的相关项

extractDevice(NPN  (NPNE "E") (NPNB  "B") (BPTer "C") "npn     ivpcell Bipolar")

LVS文件中相关项

procedure(compareTran(m1 m2)   prog((tran)
   if(((m1->area)&&(m2->area))   if((abs(((m1->area)-(m2->area)))>(0.05*(m1->area)))    then
   sprintf(errorW "Area value mismatch: %garea layout to %garea schematic" float((m1->area)) float((m2->area)) ) return(errorW)))
   if(((m1->areab)&&(m2->areab)) if((abs(((m1->areab)-(m2->areab)))>(0.05*(m1->areab))) then
   sprintf(errorW "Areab value mismatch: %gareab layout to %gareab schematic" float((m1->areab)) float((m2->areab))) return(errorW)))
           return(tran)))

compareDeviceProperty("npn" compareTran)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原来是在CDF参数----simulation info-那里permuterule添错了。

网友:
diva现在还有人用呢

楼主:
经常在用。。。

网友:
diva好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