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芯片的动态电流

楼主(2011-12-14):
芯片的动态电流能达到多少啊?我用eps跑power analysis,观看waveform发现瞬间电流达到50A,这个是不是太离谱了?

网友(2012-02-05):
这个50A应该是你瞬态电流的peak吧,那么你这个peak的duration是多长呢?

网友:
如果是scan 的 capture那一拍 电流确实非常大,取决于你芯片的规模

网友:
    是哪一步的分析,rush current还是dynamic power。 你能看waveform我估计应该是rush current。对于rush current来说,瞬态达到50a,是有可能的。如果你们被gate的是一个很大的block的话,完全有可能分析出来这样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