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传输门中晶体管衬底是怎样连接的,还有数字电路中MOS管的衬底是怎样接的

楼主(2011-12-14):
传输门中晶体管衬底是怎样连接的;数字电路中MOS管的衬底是怎样接的,是不是可以根据需要选择跟源端还是跟电源或者地连接??

网友:
就是看衬偏效应对你影响大不大

网友:
和源短短接 ,做一个p+接触,就是反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