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elta sigma量化噪声

楼主(2011-12-14):
对于此我不是很理解,现在假如我输入是一个正弦波,采用的1bits量化,也就是输出为+1,和—1,
那么不管我使用的Delta sigma是多少阶数,1阶或者2阶,上半平面的都被量化为+1,下半平面的被量化为-1,这样来说,二阶比一阶噪声小吗?输入一样、输出也一样,噪声哪里有区别?

网友:
建议看看基础的东西,dsm里面的噪声和信号是不同的输入点,二阶和一介filter的Profile也不一样啊

网友:
相同的时间里,一阶或二阶输出的(+1, -1)数量不同,精度当然也不同。

网友:
这哥们真逗,天天不看书跑来问问题,记得前几天还在问pll为啥有bandwidth这个概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我其实下了论文和书籍不下100个了,一直在看,又没人告诉我哪本书里面有,有些有,有些没写,看来看去第一次忽略的东西第二次就更容易忽略过去了,不懂才要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觉得初级不回答就好了啊,何必挖苦人家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可能理解错了,delta-sigma是用来将噪声移到高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道理,呵呵,我重新理解一下再来请教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支持,偶尔来一下打击也是件好事呢,呵呵

网友:
1阶和2阶DSM输出的高低脉冲序列是不一样的,不同序列的频谱信息是不一样的。
直观考虑:其实开路的DSM跟开路运放是一样的,阶数越高,增益越大;闭环时,DSM就像运放接为buffer形式,唯一不同的是DSM量化器会引入量化噪声;输入信号总是被有效跟踪,带内(不管低通或带通)量化噪声则被有效抑制;阶数越高,带内噪声则更有效的抑制。

网友:
回复 楼主:

    delta sigma的设计方法是从频域进行的,因此,你需要从频域的传递函数来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单独这个delta-sigma我是搞懂了,的确是从频域来看,将量化引起的信带内的white noise进行了高通滤波,thanks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问您知道delta-sigma如何将fractional PLL的除法器的spur移向高频的吗?我只知道delta-sigma做AD的时候可以将量化噪声移到高频,其余和联系不起来

网友(2012-10-01):
楼主你好,我也正在学习频综里面的delta-sigma调制器,我基础比较差,你有没有啥比较基础的关于调制器的资料啊,最好能基础点详细点的,我的邮箱是975260677@qq.com  谢啦。。。。。

网友:
sigmadelta,主要是要推算下噪声整形过程,看看不同阶模型的噪声传输函数就容易理解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没错

网友:
因为不同阶数的sigma delta, dac feedback 的值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不同阶数的filter 不一样,所以你最后quantizer之前的波形是不一样的。

网友(2014-04-28):
回复 网友F:

    大神请看这个帖子,谢谢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444039&highl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