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encounter cutvia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12-14):
请问,在setNanoRouteMode中 -drouteUseMultiCutViaEffort,这个cutVia我在其他地方也有看到,有double和single cut Via,请问这是指过孔吗?double和single分别指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到有一个命令,但是具体的我一下想不起来,命令的意思好像是会把两个过孔给换成一个的,请问,这个命令的意义在哪里?就是说,为什么要这么换?
什么时候需要优化这个过孔。
多谢帮忙

网友:
两个孔就要占两个布线通道,不利于绕线,减小了布通率,间接增加了面积。

网友:
double via是DFM的要求, 提高yield和reliability

不是保证能100%  double via rate的, 一般是70~90%左右, 看布线资源程度

cut 就是via ,

setNanoRouteMode  -droutePostRouteSwapVia  multiCut     就是换成double via
setNanoRouteMode  -droutePostRouteSwapVia  single    换回single via,但是我没有成功过,谁成功过么?
setNanoRouteMode  -droutePostRouteMultiCutEffort  none    不换成double via
setNanoRouteMode  -droutePostRouteMultiCutEffort  high   尽量换double via

网友(2012-02-10):
版主哥哥,需要lef配合吗?也就是在lef中定义multiCut吗?

网友:
那是必须的

网友:
哥哥,能提供一个multiCut 定义的lef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