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数字后端时序

楼主(2011-12-14):
小弟初学数字后端,跑一项目已进行绕线后hold的优化,却还有20来个Hold的错误。目前我只知道可以手动加repeater这一方法,可还有其他方法?repeater单元的延迟属性在哪个文件里有?麻烦大侠解惑!再问问target slacks和单纯slack的区别?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是插buffer或者size up,实在不行就来个delay cell
   target slack 是指不出现violation的临界点, slack是指当前Path的delay。

网友:
size up不能fix hold,只能fix setup

楼主:
受教了
请问“一般是插buffer,实在不行就来个delay cell”是指优先插buffer吗?delay单元有什么不好吗?
据说Hold target slack最好修到0,为什么不超过目标值一些呢,其中有什么学问吗?

网友:
因为hold修太多会影响到setup的。画波形看看就知道啦。
就算没有影响到setup,但是hold多出来的余量也没有什么用途。不像setup多出来的余量以后还可以超频用。所以hold修到0就好了,不要做吃力不讨好的事。呵呵。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
试试:
setDontUse <delay_cell> false
setOptMode -holdTargetSlack <增加到正数>
optDesign -hold -postRoute

TargetSlack是你希望的结果, slack是实际得到的结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是在有violation path 的endpoint上插入一个小buffer,这时候可以批量处理。能插buffer解决的,尽量不用delay cell。一般delay cell 的delay值都很大。这样很容易导致此path上出现setup violation。当然#5说的也是一方面原因。

网友(2015-03-27):
就是个修hold,有这么多问题啊,哎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