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数字后端 FAQ (2/11更新到时序收敛)

楼主(2011-12-14):
为了方便大家尽快找到需要的话题,经icfb版主建议,编辑这个数字后端的FAQ。
如果您是初学者,建议先搜索相关的资料,读读其他人的帖子,一些基本概念在那里都已经讨论过了。
如果您已经有2年以上的实战经验,下面这些雕虫小技就不太值得您去浪费时间了。

先说说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后端(暫不包括DFT工程师和layout工程师)工程师,需要掌握哪些知识
4个级别:
    1)知道一些基本概念,
    2)简单地掌握这门技术,
    3)熟练
    4)精通

半导体工艺--2
RTL coding -- 2
综合 -- 2
时序约束 -- 3
APR -- 3
DFT -- 2
DRC/LVS -- 3
仿真 -- 2
形式验证 -- 2

以下是FAQ分类:
2楼:时序约束,STA
3楼:综合DC/RC
4楼:APR (floorplan, place, CTS,route)
5楼:验证(LEC,DRC,LVS等)
6楼:DFT
7楼:低功耗
8楼:面试
9楼:名词解释

楼主:
时序约束,STA

(1) clock
    Q1.1 什么是同步时钟?
      时钟频率是整倍数,并且相互之间的相位是固定而且相差可预知的,才可以称得上是同步时钟。其他的都算异步时钟。
      比如,
      5M,10M是同步
      2M,3M一般算异步
      一个时钟,输出到另一个芯片中,转一圈后,以同样的频率返回到自己的芯片,因为无法确定时钟在另一个芯片里面的latency,所以输出的时钟与输入的时钟算异步
      一个时钟进到2个PLL,就算那2个PLL的输出频率相同,一般也算是异步时钟,除非你de-skew

    Q1.2 如何处理同步时钟?
      设计要求严格的公司,就算是同步时钟,数据在同步时钟间传送时,依然要用meta-stability FF,可以set_false_path
      如果放松要求,不用meta-stability FF,则同步时钟之间是real path,做CTS时,同步时钟要clock tree balance。
      注意不同频率的同步时钟的最小时间间隔被用来检查setup
      如果上升下降沿混用的话,setup的时间间隔就只有半个时钟周期了

    Q1.3 如何处理异步时钟?
       很简单,set_false_path
        注意要from A to B,同时要from B to A

    Q1.4 如何定义时钟?
      create_clock 如果指定某个pin/port,就是实时钟,如果没有指定pin和port,就是虚拟时钟
      巧妙利用waveform选项可以做出不同波形的时钟
      被定义成时钟的net,在综合时,自动带有ideal network和dont_touch的属性。但是当它被用作data计算延迟时,ideal net的属性会自动消失
      时钟会自动穿过逻辑单元,停在时序单元的时钟端,所以用FF产生的分频时钟要再用create_generated_clock定义一次

    Q1.5 如何处理多选一时钟?
      在实际应用当中,如果这几个时钟不会同时出现的话,则在定义时钟时,只选择最快频率的就可以了
      如果是多个时钟同时出现,可以用set_case_analysis选一个,
      也可以放它们全都过去,但是在MUX后面把它们之间set_false_path

    Q1.6 巧妙定义时钟
      直接在分频FF的Q端定义generated clock时,有时会把分频FF的时序打掉,解决办法是在分频FF的Q端加一个时钟buf,从那个buf的输出端定义generated clock,从而保证分频FF自身的时序完整
      如果从source clock到generated clock之间有多条路径,你希望PT用指定的一条路径来计算时序的话,可以用set_case_analysis, set_disbale_timing 或者一级一级地定义generated clock来引导PT达到你的要求

      分频器时序约束问题
      时序分析中同一时钟的不同路径问题
      请教如下要求的clock在pt中应该怎么create
      怎样设set_case或者别的,才能让pt选择同一条clock path

    Q1.7 什么时候需要设置latency?
      latency分为source latency 和 network latency 两种。 source latency是源时钟自带的,network latency就是CTS后的clock tree insertion delay。
      在综合时,一般不需要latency,
      除非,
      已知不同clock带有不同的source latency,并且它们之间有时序要求
      预知不同clock会有不同的clock tree insertion delay,不想平衡它们,但是要满足他们之间的时序要求

      做完CTS后,要把network latency去掉

      请问set_clock_latency 设太大会有什么不好

    Q1.8 如何设置uncertainty
      clock uncertainty分为setup和hold,preCTS和postCTS几种不同的情况
      一般的处理原则是:
      preCTS,setup: uncertainty = PLL jitter + 预估的clock skew
      preCTS,hold: uncertainty = 预估的clock skew

      postCTS,set_propagate_clock [all_clocks]
      postCTS,setup: uncertainty = PLL jitter
      postCTS,hold: uncertainty = 0
      有时fundry要求hold uncertainty保留一定的量,这时就把那个保留量加到上面的公式中

      sdc文件中对clk的uncertainty、transition、latency的设置

(2) IO端口的约束
    Q2.1 如何加IO端口的约束?
      最普通的方法是
      对输入端,set_input_delay, set_driving_cell (也有用set_input_transition的,但是不多见)
      对输出端,set_output_delay,set_load
      对时钟端,set_clock_transition

      dc综合时的clock transition应该参考什么设定?
      set_drive ,set_load

    Q2.2 哪些端口不需要约束?
      静态信号可以set_false_path,比如reset,test_mode,function_mode_select
      不能真的什么约束都不加

    Q2.3 什么样的reset信号可以set_false_path?
      如果在工作时,reset信号有效时,时钟信号不翻转,就可以set_false_path
      如果reset信号动作时,时钟也有动作的话,就不能set_false_path

    Q2.4 像reset那样的high fanout信号需要设定为ideal net吗?
      如果是false path的话,可以设为ideal net
      一般不需要设为ideal net,让DC加入buffer tree后,有利于估算功耗和面积

    Q2.5 如果有一组输出信号,需要他们之间对齐,但是不太在乎有多大的延迟,这时应该如何约束?
      如果有输出时钟的话,在那个输出时钟端口定义一个generated_clock,其它信号的output_delay都相对于这个generated_clock而定。只要有max和min,就可以把所有信号卡在一个范围之内
      如果没有输出时钟的话,用set_output_delay -reference_pin

    Q2.6 如何计算input和output delay?
      如果是block的input和output delay,可以预先分配,比如输出端,输入端各1/3,中间的连接1/3
      block的端口最好都flop-in,flop-out
      如果是chip IO,要度其他芯片的IO时序和电路板上面的延迟,比较麻烦

      set_input_delay的时间设置

(3) DRV
      DRV有时也加DRC,与物理检测的DRC不是一个概念
      DRV包括,
      set_max_transition  与工艺相关,65nm的话,在0.6ns左右
      set_max_fanout  与工艺相关,一般在12~20之间
      set_max_capacitance
      set_max_power
      set_max_area

(4) false path,multicycle path
    Q4.1 什么情况下需要set_false_path?
      异步时钟之间,
      到meta-stability 的第一个FF路径,
      静态信号

    Q4.2 何时会用到multicycle_path?
      太长的path,
      不会每个周期都变的信号
      注意:在RTL中,前端一定要多周期工作一次的功能

      一般set_multicycle_path -setup <n周期>
      要同时写set_multicycle_path -hold <n-1周期>

(5) wire load model
      wire load model是一种简单地根据fanout来估算wire delay的方法,在综合时,一般根据设计的大小选择对应的WLM
      有时也会用zero wire load model,这时的clock period要相应减小15~25%,或者clock uncertainty增加15~25%

      set_wire_load_model 两种模式top和enclosed到底有什么区别?

      更加准确的计算wire delay的方法是DC topo和RC physical,
      他们在综合时会粗略地做个place,然后根据距离来计算延迟

(6) clock gating
    Q6.1 如何加clock gating?
      局部的clock gating在综合时,会自动加进去。加clock gating后,不但会减小功耗,还会改善时序,因为本来到D端的逻辑,一部分被移到CK端了,简化了D端的逻辑
      整个block的clock gating,一般直接在RTL里面加,因为DC没有那么聪明

    Q6.2 需要对clock gating加什么特别的约束吗?
      如果使用标准库里面的ICG单元,不需要附加任何特别的约束,前后端的工具都认得它
      如果用latch+and自己搭的clock gating,你要对那个and单元set_disable_clock_gating_check,还要告诉后端,一定把latch和and摆在一起
      一般只在没有动态切换时钟时,才可以用一个and/or做clock gating,这时也要set_disable_clock_gating_check

      clock gating cell约束
      某个domain的clk通过gating关断重启后,对这个domain做复位有没有必要?

(7) case_analysis
    set_case_analysis可以强制某个node为0/1
    这个0/1会沿着纯逻辑组合单元向前传送,如果没有特别设定的话,会停在时序单元上
    注意,只是是向前传,不会向左右2边和向后传
    举例:
    如果设在输出端上,那么所有fanin端都会被强制为0/1
    如果只设在某个输入端上,与之相连的输出端和其他输入端都不受影响

(8) ideal net/network
    ideal_net只作用于这条net
    ideal_network会把这个属性传送下去
    clock net自动带有ideal net属性
    其他net,何时需要设定ideal net?见Q2.4

楼主:
综合DC/RC

综合脚本的样本现在到处都是,最好找一个,照猫画虎改改用

建议把时序约束脚本与综合脚本分开存放,这样时序约束可以单独使用。

(1)综合的注意事项
    Q1.1 需要fix hold吗?
      不需要,hold交由后端去做就好了。
      所以综合时,不需要读入min.lib,不用设wc_bc等复杂的选项

    Q1.2 综合出来的网表如何验证?
      如RTL做形式验证
      gate-sim (网表仿真)。不要用延迟。
      不需要从DC输出SDF,因为那个根本不准,而且它也无法保证没有hold违反

    Q1.3 如何让DC自动插入clock gating
      在脚本中加入
      set power_cg_always_enable_registers true
      set_max_leakage_power 0.0
      set_max_dynamic_power 0.0
      set_clock_gating_style (指定ICG)

      insert_clock_gating
      replace_clock_gates

    Q1.4 综合时要检查哪些项目?
      最最起码要做,
      综合前,check_design,check_timing,保证所有的path都有约束(含timing exception)
      综合后,report_timing, report_constraint,report_area,report_power,report_qor

    Q1.5  如何解决综合后setup的违法?
      多综合几遍
      检查约束是否合理
      最后只好改RTL了

    Q1.6 如何判断约束是否合理?
      什么是合理的约束还真不好说,但是下面是一些不合理的情况,遇到了一定得解决
          2#楼里面所列约束项目不完整的
          startpoint或endpoint的clock cycle特别大的,说明那是异步时钟
          某个cell或net延迟很大的,可能是clock net当作signal用了,设了dont_touch

    Q1.7  如何得到更好的网表?
      对于DC,一般人们都喜欢把clock period调小一点(10~25%),那样DC会给你个timing比较好的网表,但是代价的面积的增大和功耗的增加。当然,你调clock uncertainty也有同样的效果

SDF的读入问题 STA

输出verilog netlist如何设置大小写不敏感?

dc综合后的一些警告

ungroup使用

DC的UPF和operating_condition问题

楼主:
APR (floorplan, place, CTS,route)

这节太大了,不知道从何说起,也不知道要说多少,
真正详细完整的介绍应该是Synopsys和Cadence的教程和userguide

就捡一些教程里面没有的东西吧

(1) 文件的准备和网表的检验
    Q1.1 后端都需要什么样的库文件?
      因为现在的APR工具尽量把所有的功能都整合进去,所以需要的库文件也是五花八门,杂乱繁复,
      (Synopsys会把这些文件整合到一起,存在milkyway里面)
      physical: LEF 和 GDS
      timing: LIB, (分为NLDM, CCS 和 ECSM 三种,有一个基本上就可以了)
      RC delay: capTable, QRC tech, QRC lib 或者 TLU+
      route rule: tech lef 或者 tech file
      xtalk: cdb 或者
      power: VoltageStorm tech, VoltageStorm lib 或者

    Q1.2 与设计有关的文件要哪些?
      网表,时序约束,IO file, scan DEF

    Q1.3 时序约束需要修改吗?
      有时需要,
      如果综合时使用了过小的clock period,要还原回来
      可以去掉SDC里面的wire load, operation condition, ideal net, max area
      有些为综合而设置的dont_touch, dont_use
      有些为综合而设置的clock latency

    Q1.4 APR之前要做什么样的检验?
      检查所有库是否一致,版本是否一样,使用单位是否一样,是否有重名
      用zero wire load model 来 report timing,结果应该和同样条件下DC/RC的结果非常一致
      check timing 保证所有的单元都有约束
      check design,不能看到任何input悬空,不能有3态门以外的ouput短路

(2) 一个好的floorplan
      如果问我APR里面那步最重要的话,我会选floorplan。因为它的好坏,可以直接影响到timing,congestion,IR-drop,以及芯片的大小和价格。

    Q2.1  什么是一个好的floorplan?
      简单讲就是让上面几条都过得去的。
      一个好的floorplan应该是macro摆放井然有序,走线密度刚好达到congestion可以承受的上限,标准单元的摆放不可过于松散,标准单元的区域最好是大片相连的,IO的排放按照功能分类,顺序与其他芯片的顺序一致,没有供电困难的死角。

    Q2.2 做floorplan时要考虑哪些因素?
      IO的排放顺序
      power和IR-drop
      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的隔离
      内部数据的流程
      macro的面积和连接
      critical timing模块的距离
      congestion模块的走线资源

    Q2.3 如何得到一个好的floorplan?
      与系统工程师讨论IO的排放
      和前端工程师商量内部数据的流向,critical timing模块
      向mix signal工程师请教模拟模块的位置,间隔

      然后让APR工具摆几个方案,以供参考
      最后还是要自己手动调整。对绝大多数设计来讲,把macro放在四周,中间留给标准单元

      大macro放外圈,小macro放内圈
      大的macro之间一般要留一些空间给标准单元,因为clock buffer,signal repeater等跨过大macro的信号需要那些空间插入buffer
      小的macro之间可以没有空间,几个小的可以挤在一堆,堆与堆之间留出一点空间就可以了

(3) 时序收敛
      这是后端的核心任务之一,也是判断一个工具好坏的重要标准。各家EDA公司为之努力了几十年,至今也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初学者经常会问,如何让ICC时序收敛啊?为什么做了optDesign,encounter还有setup violation啊?建议以后就别这么问了,如果有一个好方法,可以从头跑到尾,自动把时序收敛了,那家公司就可以一统天下。到时,我们也就都可以下岗了!

      每个EDA工具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挑战它的极限,而是为它准备一个好的条件,让它达到我们的要求。

      这节不用问答的形式

    3.1 了解每个工具的特性,预测最后的结果,在开始时预留一定的余量。
          APR大致分为3步,place,CTS 和route,每步都有相应的时序优化,每一步,不同的工具会给出不同的的结果。以ICC为例,place (如果没有特别说明,以后所说每步均包含相应的优化)后,会比综合的时序差一点,CTS后会更差,route后会比CTS好一些,但是达不到place后的水平。encounter是一路向下。Azuro (现在已经被cadence购买)的CTS会把时序拉回来。所以ICC的place + Azuto CTS + ICC route可以得到比较好的结果。
          知道了这个特点,在place时,如果有可能的话,多留些余量,也就是把时序设得更紧一些

    3.2 MMMC
          每个设计可能会有多个function mode,还有多个DFT mode,还有foundry建议的不同PVT,加不同RC的setup和hold的检查,这种组合出来的timing mode有几十上百种,要收敛这么多的时序,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出现了MMMC。EDA公司号称为我们迎接挑战,已经准备好了需要的工具,但是可信吗?我们搭得起这么多的运行时间吗?所以还是不要把这么多的mode全丢给工具,仔细的选几个最困难的setup和hold mode给工具,其他mode的时序基本上会被这几个选上的mode涵盖的。 有一个帖子讨论过选哪几个mode。
          有一种比较高超的技巧,经过仔细分析各个mode下,时钟的关系,可以把其中几个合并成一个,比如function和mbist。但是这种方法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而且要求精通SDC命令的使用。

    3.3 每步都干什么?
          place之后,只优化setup。使用粗糙的RC抽取,global route
          CTS之后,可以只优化setup,也可以优化setup和hold。使用粗糙的RC抽取,global route,如果clock net 已经route过了,clock就用detail route的结果。 时钟走线要double width和double space,高速(>500MHz)时钟要shielding
          route之后,要优化setup和hold
          可以试着多做几次优化,从中挑一个最好的结果,但是,一般情况下,不要重复(同样的命令和选项)超过3次。

    3.4 出现congestion怎么办?
          congestion说明走线太多,要把那一块的cell推开一些; 避免使用端口太多(>6个)太密的组合逻辑单元; 不要把单元放在M2的power mesh下; macro边上不要放单元; 使用congestion driven的place和opt; 遇到十分严重的congestion时,减小global route可以使用的资源,比如在encounter里面可以让trail route在若干条走线后,空出一根走线。

    3.4 仔细分析timing violation,再找解决方法
          出现timing violation后的第一步是分析那条path,找出违反的原因,然后才是解决办法。造成timing violation的原因很多,随便列几个常见的,
          clock tree不平衡:CTS的定义有错误;不合理的FF位置,比如,放在了一个很细很长的通道中。利用useful skew消除setup违反
          起始FF与终点FF的距离太长:用group把它们拉近
          xtalk的干扰:加大线间距离,不要用infinit timing window算xtalk
          detour走线造成的大的延迟:解决congestion问题
          fanout太大:忘记set_max_fanout,或者设定不合理,或者对某些net set_dont_touch了
          单元的驱动能力太小:去掉大驱动能力cell的dont_use属性,检查是否局部placement太密,没有空间sizeup了
          hold timing violation与setup violation同时存在,工具无法做了。这种情况多半是SDC的问题,很少是真的,除非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IO timing

(4) 低功耗
          低功耗与高速度是相互矛盾的,要事先确定你更想要哪个,可以牺牲哪个.
          后端对低功耗可以做的事情并不是很多,power island,multiple supply voltage,DVFS等都不是由后端决定的。
          后端能主导的有,
          Multi-Vth单元的替换:建议先不要用LVT单元
          ICG单元在CTS里的位置:当然是在时序容许的条件下,越靠近clock root越好。
          最后在时序收敛后,再做一次power优化

(5) ECO
          ECO分为post mask ECO 和pre mask ECO,也就是只修改metal layer的ECO和任何layer都可以动到的ECO
          post mask ECO是利用预先留好的备用单元,做的逻辑修改。现在的标准单元库中,有些FILL cell是带transister,只要用metal1/2把它们连起来,就可以搭成需要的逻辑单元。这种ECO受限与spare cell的位置,如果附近找不到的话,就比较麻烦了,所以它的修改规模十分有限。
          pre mask ECO比post mask的要灵活得多。在tapeout之前,如果发现有修改的地方,就是用这种方法。它可以改几百个,甚至上千个单元。
          ECO修改组合逻辑比较容易,如果动到FF的话,有格外小心,因为它有可能影响clock tree,进而造成大量的时序违反。
          做ECO要前端后端联手完成,如何单反的一意孤行,不会得到正确的结果。前端找到要修改的逻辑单元 ==> 后端找到相应的物理位置,检查周围是否有足够的spare cell或者空间做ECO ==》 检查时序,预估ECO后的时序 ==》后端建议使用的ECO cell ==》 前端修改netlist ==》 后端做ECO place/route ==》 ... ...

astro 准备的文件?

ICC timing setting

ICC resize floorplan

在CTS后,如果ICG放在离clock root很近(clock insertion delay很短)的地方,为什么enable信号的setup不容易收敛?

多个时钟CTS问题(encounter)

带MUX的CTS问题求证

CTS求帮助

2个clock tree从选择器开始复用

encounter IPO

Partition的问题

paritition和flat implement的两个概念

soc encounter 如何对设计分区

ICC  read_verilog报错,读不成功

用ICC分析SI,需要导入噪声模型吗?

在不修改代码和不插入DFF的情况下,还能修setup time 吗?

route之后还有100个左右的violation

绕线后hold的优化

fix hold用DLY cell好还是用buffer cell好,为什么?

怎样操作,才能使已经做好的floorplan移植到新的网表呢?

提前一个flop的clock,又不影响其他flop的clock balance 请教怎样处理

楼主:
低功耗

空白

楼主:
面试

厚着脸皮,自己推荐自己的帖子

只列个目录,详细内容搜索下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78)netlist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77)ECO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76) DFT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75)chip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74)IR-drop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73)transition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72)congestion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71)timing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70)CTS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69)LEF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68)cell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67)library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66)verificition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65)Clock Tree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64)synthesize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63)gate count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62)STA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61)STA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60)SDC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59)STA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58)ESD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57)DFM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56)EM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55)hierarchy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54) power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53)DRC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52)floorplan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51)clock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50) 合集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49) IR-drop congestion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48)power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47)power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46)DFT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45)DFT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44)X-talk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43)hierarchy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42)PAD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41)power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40)low power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39)DFT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38)DFT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37)SDC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36)IO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35)clock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34)power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33)SDC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32) low power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31)low power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30)STA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29)SDC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28)CTS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27)flow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26)flow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25)SDC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24)SDC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23)violation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22)congestion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21)CTS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20)ECO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19)STA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18)STA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17)STA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16)die size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15)die size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14)CTS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13)die size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12)CTS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11)congestion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10)SDC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09)CTS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08)SDC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07)STA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06)STA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05)SDC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04)STA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03)x-talk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02)route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01)route

楼主:
名词解释

预留

楼主:
预留

预留

网友:
先MARK,占位慢慢学习!

网友:
抢位置啊!

网友:
得给总舵主涨工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我的资产还没有你多哪!

网友:
这个必须顶啊,前十有我必火

网友:
mark一下,慢慢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jackzhang的帖子有说道的:
    http://bbs.eetop.cn/thread-34617-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醒

网友:
乖乖,    陈斑竹, 你搞完了,  可以领一个大红包了,真的,这个绝对值钱

很辛苦的!!!!

网友:
和编写教科书一样,  陈大,  你最适合搞这个了,

网友:
大家可以提些建议, 比如啥主题啥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个low power design吧,  斑竹把多年的经验都贡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不用客气

其实,,,,俺想当个后端设计或者模拟版图设计的荣誉版主,不知道行不行呀

俺模拟后端做了六年多,数字后端做了四年多,有一定的经验,愿意做一个荣誉版主的虚职,为论坛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网友:
神降!膜拜!抢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欢迎,不过干嘛要当荣誉版主,就直接做版主吧。

网友:
一定要MARK一个,这么好的统计资料,以后再弄个PDF版本的就很好很强大了

网友:
前端设计设计人员来支持下

网友:
在外漂泊,看到这个有点回家的感觉了。感谢陈版主!

网友:
这都不出来说感谢就真不是人了 感激感激

楼主:
本来还指望它后半辈子教课授业,赚几个腊肉钱

网友:
谢谢涛大的无私奉献,这半年是从新手上路一步一步走来,其中涛大和ICFB大的热心回答感觉给了我不少帮助,占个楼再次感谢两位大大为后端繁荣做出的贡献~

网友:
哇塞~~如同进入大海中遨游一样。。。

网友:
太感谢陈版主的分析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都这么有才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支持陈老大!
无论是以前的edacn还是现在的eetop
都得到了陈老大很多帮助!

网友:
谢谢陈老大,从edacn到eetop,一直是我们的偶像啊

网友:
现在问题是,  帖子没法分类,比如按timing, floorplan, drc,lvs这种,

这个比较麻烦,  总不能一个帖子把所有东西写完吧,

网友:
陈版主的后端面试系列我都整理下来了,我能不能传上来 方便大家下载学习呢

网友:
啥都 不说了,必须顶啊!

楼主:
    可以利用关键词

网站自动挑选的关键词太不专业了,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逐一修改下

楼主:
陈版主的后端面试系列我都整理下来了,我能不能传上来 方便大家下载学习呢
引用 网友C:

    可以啊,不过要进资料区了

网友:
这个整理真的太费精力啦,mark,谢谢陈版主啦

网友:
涛哥威武,辛苦了

网友:
这个太给力了!~~陈帮主真的用心啊!~赞!

网友:
乖乖, 陈大每天都在更新啊,不容易

全是精华中的精华!!!! 堪称中国第一

网友:
赞一个
经验之谈啊

网友:
陈老大,你写本书吧,出版了 肯定能赚不少钱,

肯定是中国第一书啊,后端的

网友:
情不自禁顶一下,非常具有收藏价值,谢谢斑竹的总结。

网友:
学习了,能不能详细点呢

网友:
陈大大~~快出书吧~~~~真的~~~国内有关数字后端的书籍几乎是空白啊~~~~有都是零零碎碎的、····

楼主:
谢谢各位如此高看本人!
我从小就怕写作文,出书一事等以后考虑,先把答应大家的东西写完再说。

现在我知道老袁是如何称帝的啦。

网友:
神贴,标记下,慢慢学习

网友:
楼主,太好了!
我这中初级菜鸟就需要这些东西!
非常感谢!

网友:
進入rp領域不久,
這樣的討論以及資訊是非常有幫助的,
還沒有能全部看懂,

有機會一定也貢獻所長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 出书吧,牛人很多,能讲出来的不多。是老师的材料哦。 我先预定一本!

网友:
这个帖子充分说明陈版不仅技术好, 而且很博爱。

当然还有其他几位版主icfbicfb, 答疑解惑,不遗余力, 有朝一日我国的IC产业如果有出头之日, 几位版主功不可没。

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

网友:
膜拜一个。终于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资料贴了,省了我们这些新手们许多查找问题的时间了。

网友(2012-02-05):
“set_max_transition  与工艺相关,65nm的话,在0.6ns左右
set_max_fanout  与工艺相关,一般在12~20之间”
请问65nm的set_max_transition为什么在0.6ns左右,如果时钟频率是100M或者50M,也要设置这个值吗?
set_max_fanout 在12~20有什么好处?
谢谢!

网友:
严重支持版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版主后端把latch 和and放在一起除了手动操作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呀,因为比较多,每次都手动操作的话很麻烦,新手,很多东西不懂~~

楼主:
写个脚本,自动把它们拉近

楼主:
找到latch和and的物理位置--》算出距离--》超过给定长度后,把and拉到latch的位置上 --》去掉因为移动cell造成的overlap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陈总的解答。

网友:
好帖,解决了我不少疑问

网友:
DC 2010 版本貌似没有power_cg_always_enable_registers 这个变量了吧?

网友:
陈大大的帖子要支持,必须的

网友(2012-03-07):
回复 楼主:

   陈版主啊,没有63题啊?

网友:
一定要保存下,太感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mask!

网友:
热烈支持!
入门中……

网友:
顶礼膜拜啊!太感谢楼主了,刚好开始学后端,有好多不懂的呢

网友:
呵呵,这么好的贴,膜拜老大

网友:
强大的陈老大,从这个论坛里学习到了很多东西。现在遇到问题,首先就是来这里搜索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斑竹是做了6年多的模拟才转数字的吗?为什么会想转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是做了6年才转,是模拟的一直做,同时也做P&R

其实是工作需要,也是兴趣使然,毕竟多学点东西,就对IC多一层理解,不然讨论问题的时候就很片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赞的经验~
    我接触了三年左右的模拟,也是工作需求加兴趣使然开始学astro,一直犹豫 是不是不可以同时兼做这两件事,是不是必须选择其一~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问题,不冲突,但是P&R需要学习的工具更多,需要的时间精力更多

好好加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要把后端学的透彻的话,一般要学习使用哪些工具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对数字后端来讲,一般需要掌握下面几个工具

EDI/ICC for P&R
Formality for formal verification
StarRCXT for extraction
PrimeTime for STA
EPS/PrimeRail for Power analysis
Calibre for DRC/ERC/LVS

其他,Verdi for verilog check
Virtuoso for gds merge and view and edit
Redhawk for power analysis
Milkyway for milkyway data create
Abstract Generator for analog layout LEF generate
DC for RTL synthesis

网友:
mark好帖子 值得一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赞!!!膜拜~~得修炼多久才能master呢~慢慢磨~~~

网友:
能再犀利一点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刚接触后端不久,请教版主时序收敛一些问题:我用的是encounter,现在每次的流程差不多都是place—》prects—》cts—》postcts-》nanoroute—》postroute,请问一下版主时钟走线double width和double space在那个地方设置呀,还是在哪一步使用什么脚本,先多谢陈大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在你的ctstch文件里设置

网友:
版主,是否可以考虑一下在这精华贴上,再加上和后端有关的库的做成。
后端有关的库 --》 定义如果有错,就算了。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用什么命令呀,谢谢版主

网友:
## example
RouteTypeName CLK
TopPreferredLayer 4
BottomPreferredLayer 3
PreferredExtraSpace 1
End

定义时钟的时候:
RouteClkNet YES
RouteType CLK

网友:
这个贴子太好了,本人新手,太有帮助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斑竹,这个是生成的默认设置吧,在这个基础上修改么,另外这个跟LEF有没有联系的,LEF文件需要定义或者修改神马么

网友:
回复 网友F:

    LEF最好不要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什么脚本或方法可以单独先布时钟线啊,谢谢斑竹的耐心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F:

    建议你找个encounter的user guide耐心的看看CTS这一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啃着,好多东西还不太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F:

    赞!

encounter10的lec和lab的文档看过了么!?

如果看了应该知道该怎么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手上只有三个文档,8.1版本的,Encounter Menu Reference,Encounter Text Command Reference,和user guide,不知道斑竹说的是这个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lab我刚才在论坛里找了一下,找到了一个,lec不知道是什么,惭愧了,好多东西不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的是8.1的?
你搜EDI10,看看
lec就是讲义,lab就是练习……
论坛上应该都有的,并且很全!!!

网友(2012-04-10):
回复 网友A:

    从新理清了好多东西,收获不小,谢谢斑竹了~~

网友:
必须好好学习啊,谢谢版主

网友:
感谢版主的奉献!

网友:
后端面试题确实很有用啊 ,面试之前好好地看了一遍,收益不浅啊。

网友(2012-05-19):
回复 楼主:

网友:
mark   要慢慢学习  谢谢啦

网友:
这个要大赞。。。。。多谢陈版主

网友(2012-06-19):
谢谢版主啊你是好人

网友:
陈斑竹不仅技术牛 更让人敬佩的是如此level还有这么诲人不倦的精神 顶

网友(2012-07-19):
好长的帖子,要研究一下

网友:
好帖子啊,敝人刚入这行,学习学习

网友:
感谢版主的辛勤劳动,学习了不少东西。

网友:
多谢版主,mark下慢慢学习

网友:
敬礼 礼毕!!!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了

网友:
好贴啊,没入门的来学学非常必要

网友:
非常不错啊,巩固一下

网友:
好 啊,必须收藏

网友(2012-08-24):
好帖 顶一个 谢谢陈版主分享

网友:
不错不错,斑竹的确是后端的牛人,而且倾囊讲授,那些毕业生一定是受益匪浅呀。

可惜前端设计和验证没有高人出来讲一讲,哪位高人肯出马?????

网友:
斑竹言简意赅,把复杂的东西说的很透彻。
如果时序分析更详细的可以参考:
  Synopsys Timing Constraints and Optimization user guide.....

网友:
学习了,增长了不少知识,谢谢楼主,深深的表示感谢,
真心的谢谢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2012-10-14):
又见陈版主,记得以前edacn里就得到陈版主很多的帮助。

网友:
很好,要好好学啊

网友:
真的很全面权威

网友:
内容非常详细,一定要顶!!!

网友:
回复 楼主:

    写得真好!斑竹大牛!

网友:
回复 楼主:

    赞~~努力学习ing

网友(2012-11-18):
赞一下陈大

网友:
有了陈大这样的人物,对我们这些菜鸟如雪中送碳,如饥饿的时候一块面包!

网友:
请问各位牛人,我今天遇到了这两个warning,这是路径没有指对还是其他问题?
warning:the XX cell in XXX technology library is being marked as dont_use
warning:the XX cell in XXX technology library does not have corresponding physical cell description.
我觉得我的库建的没问题啊,用Astro建的,都能看到每个器件的版图,上面的错误出在哪里了呢?

网友:
菜鸟路过顶一下

网友:
太有用了,正在学呢!!

网友:
我靠,太棒了,品读一下,1感谢楼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版主你好,想请教下,
定义时钟的技巧中提到的,将分频计数器的Q端后面加上一个buf,然后从buf的输出点定义generated_clock,我有些疑问。

1.用多大的buf比较好?
2.如果主时钟clk和分频时钟之间有时序交互,需要分析时序路径,那么-from clk -to div2_clk的路径已经变成了从clk到buf输出端的路径,而不是从clk到分频输出端Q的路径,这地时序是否有影响?
3.

网友(2012-12-29):
陈大~强烈建议吧名词解释补充下~

初学的人对这是个空白,而且也不好了解,建议吧名词解释补充下,造福大家~

网友:
回复 楼主:

    Thanks. :-)

网友:
引用 “3.3 每步都干什么?
           place之后,只优化setup。使用粗糙的RC抽取,global route
           CTS之后,可以只优化setup,也可以优化setup和hold。使用粗糙的RC抽取,global route,如果clock net 已经route过了,clock就用detail route的结果。 时钟走线要double width和double space,高速(>500MHz)时钟要shielding
          route之后,要优化setup和hold
           可以试着多做几次优化,从中挑一个最好的结果,但是,一般情况下,不要重复(同样的命令和选项)超过3次。”
引用结束

请问这里所说的优化是指哪些优化,具体以ICC为例,是指类似focal_opt之类来优化transition setup hold等violations吗 ?是否还有其他可供选择的优化方法 ?

网友:
引用 “     3.4 出现congestion怎么办?
           congestion说明走线太多,要把那一块的cell推开一些; 避免使用端口太多(>6个)太密的组合逻辑单元; 不要把单元放在M2的power mesh下; macro边上不要放单元; 使用congestion driven的place和opt; 遇到十分严重的congestion时,减小global route可以使用的资源,比如在encounter里面可以让trail route在若干条走线后,空出一根走线。  ” 引用结束

请问这里具体是怎么设置的,ICC中是否有类似的命令或设置呢

另外不太明白 “减小global route 可以使用的资源” 的意思,可以讲的详细点吗,没看懂 .... 呵呵

“在encounter里面可以让trail route在若干条走线后,空出一根走线。” 是不是人为的使走线密集的部分分散开,使这一部分congestion减小,这样其他部分的走线条数就增加了啊

当然,如果只是局部有congestion的话,这样有明显效果,如果全局都有,除了扩面积,有些什么手段和方法减小congestion呢

楼主:
回复 网友G:

    ICC用route_opt,到最后再用focal_opt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种做法的原因是trial route和detail route的精度不同,所以在trial route时,如果每个track实际有10条route的空间,但是强制trial route只能用9条。这个只对应某些特定的设计,不是每个设计都要这么做

楼主:
    选用较小的cell,增加metal layer都可以减少全局route congestion

网友(2013-04-11):
看到这个帖子后,有种惊喜的感觉!

网友(2013-05-13):
好东西,对初学者很有用

网友:
看了你几个帖子 真心受益匪浅 膜拜大神

网友(2013-06-21):
陈涛版主,真是大牛啊!兢兢业业!

网友:
回复 楼主:

版主,我想问一个 有无符号数运算 综合的问题,我没有仿真综合后的网表进行求证,就直接来问问吧:表达式1:
reg [4:0] result,a,b;
assign result=$signed(a)+$signed(b);

DC综合的时候报,Warming: signed to unsigned assignment occurs. (VER-318)
其中,DC对VER-318的说明中有一段是,“According to Verilog  standard  2001,  the  tool  converts  the  signed operand a to an unsigned value in the second assignment.  The a operand is not sign-extended and the Presto HDL Compiler issues  the  following warning message: signed to unsigned conversion occurs ”

问题1:
这是说,在表达式1中  其实等价于这个表达式 result=a+b;??

但是,IEEE_std_1364-2005  P65  却说5.5.1 Rules for expression types
The following are the rules for determining the resulting type of an expression:
— Expression type depends only on the operands. It does not depend on the left-hand side (if any).
问题2:
就是说,其实运算时的符号是由RHS的操作数决定的,与LHS无关,
是这个意思吗? 若是的话,这不就跟DC自己的解释矛盾了?

问题3:
DC读入的verilog的RTL代码,能加参数 区别是 95,01,还是05的 语法规范吗?

问题4:
表达式2:
reg [4:0] result;
reg signed [4:0]a,b;
assign result=a+b;

表达式2与表达式1 ,是等价的吧?

网友:
Can I get document on Physical Verification.

网友:
楼主太好了,急需啊。。。谢谢

网友(2013-07-22):
O(∩_∩)O谢谢版大的总结,实用宝典啊~

网友:
很棒,绝对顶

网友(2013-08-23):
很给力的介绍啊!!!!!!

网友:
感谢陈大无私奉献

网友:
what about physical ver ?

网友:
and SDF sims also_

网友:
Q1.2 如何处理同步时钟?
      设计要求严格的公司,就算是同步时钟,数据在同步时钟间传送时,依然要用meta-stability FF,可以set_false_path
       如果放松要求,不用meta-stability FF,则同步时钟之间是real path,做CTS时,同步时钟要clock tree balance。

求解:meta-stability FF  不明白,什么意思,meta-stability不是亚稳态么

网友:
谢谢陈大分享,好好研读哈

网友(2013-10-16):
这个必须顶一下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看得晚了,早点看就好了,薪水会拿得更多些。
   虽然做过项目,但没有系统总结过,有些只是知道这样做,面试问的时候,问的问题一时想不到,答不全,甚至答不上来

网友(2013-12-06):
回复 楼主:

   呵呵,陈版主是湖南人吗?想吃腊肉?

网友(2014-01-15):
这个真的要顶啊,太好了

网友:
这个真心不错,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