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erl Exercise 001 变量输出

楼主(2011-12-14):
这两天安静了点,贴道题目大家练习练习

不上机,根据自己的知识判断一下,下面几个变量print出来是什么,跟贴讨论一下哈

------------------------------------------------------------------------

#1
$var1 = ( a=>1, b=>2, c=>3 );

#2
%var2 = ( a=>1, b=>2, c=>3 );

#3
$var3 = [ a=>1, b=>2, c=>3 ];

#4
%var4 = [ a=>1, b=>2, c=>3 ];

#5
$var5 = { a=>1, b=>2, c=>3 };

#6
%var6 = { a=>1, b=>2, c=>3 };

#7
@var7 = ( a=>1, b=>2, c=>3 );

#8
@var8 = [ a=>1, b=>2, c=>3 ];

#9
@var9 = { a=>1, b=>2, c=>3 };

楼主:
答案贴

占坑先!!!

网友:
#1 是6, scalar 在list 环境里面,就计算个数的了, => 和,同意,

#2 是标准的hash, 不解释

#3 是引用,  打出来应该是 00XXARRAYXXX 这种地址东西

#4 是一个元素的列表, 即该引用

{} 不记得了,

#7 就是一个数组

#8 是引用,

楼主(2012-12-04):
顶起来,大家练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