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78)

楼主(2011-12-14):
Can input pin floating (openning)? Can output floating? why?

在设计中,单元的输入端可以悬空吗?输出端哪?

难度:2

网友:
可以,用isolation cell

网友:
input pin 不可以,output 可以

网友:
对,input 会引起泄漏和不确定状态,最好tie 到gnd上

out 可以,

网友:
这个问题我可能答不全。一般来说input 不能悬空,因为悬空意味着输入信号为不定态,会造成内部电路不停的翻转浪费功耗。
output的话个人感觉悬空没什么影响

网友:
在40工艺中,是必须避免input pins悬空的,output pins就无关紧要了。

网友(2012-10-07):
个人认为应该是输入不能悬空,如果输入悬空的话,与他连接的信号就没有drives了,output悬空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吧?求高手指教

网友(2012-11-08):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为什么要在设计中使用输出浮空的cell,是用来做dummy吗,谢谢!

网友(2019-10-28):
楼主正确答案请教,是Input不能悬空,Output可以,对吗?

网友(2020-03-26):
请教,什么情况下会出现output悬空的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