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总线验证

楼主(2011-12-14):
小弟有一问题想向诸位大侠求助,就是关于SPI总线设计的验证问题,我现在设计了一个SPI总线的master,现在想要验证其是否正确,该怎样做,才能做到对其验证正确?是设计一个从机,然后按照SPI协议的四种模式设计成四个case还是怎么样?

网友:
我想做spi的总线验证,现在正在学习。你要是会了教教我啊

网友:
楼主初步想法是正确的。
单口spi是很简单的串行协议,此外可能会有双口或者四口的。
从机设计为行为模型既可,不用弄成可综合的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没问题,是不是你给我发了封私信啊?今天漏了那封东西

网友:
回复 4# l2002924700 是的,那次是我给你发的私信

网友:
找一个成熟的SPI SLAVE模式的VIP,接上去再次验证所有的CASE。

网友:
SPI的slave还算比较简单,你可以自己写一个,或者去opencore上找个SPI-master的设计,然后把人家的tb拿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仔细看spec,制定出你具体需要哪些功能,之后再去考虑验证。
没有spec就没有验证。
你可以根据spi里面的寄存器定义来逐个验证

网友(2012-02-06):
先得有个SPI 的sla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