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DC与PT的时序分析差异,请帮我分析

楼主(2011-12-14):
我在做完PT后,查看建立时间分析,对于同一路径,发现和DC报出的情况有很大差别,是不是由于PT更精确造成的差别,还是PT和DC两者的分析方法上有差别,在脚本中,PT中的相关约束设置和DC中的是一致的。通过对比,特别是器件的transition time差别较大会造成Increase time 变大,而且最后的library setup time,DC中的要比PT中的大很多,具体看下面的:

PT后setup time
Startpoint: tg_if_pif_cmd_reg_7_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K)
  Endpoint: tg_if_sif_data_reg_1_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K)
  Path Group: CK
  Path Type: max

  Point                       Fanout    Cap      Trans       Incr       Path
  -----------------------------------------------------------------------------
  clock CK (rise edge)                            0.40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3.00       3.00
  tg_if_pif_cmd_reg_7_/CK (DFQRM2)   0.40       0.00       3.00 r
  tg_if_pif_cmd_reg_7_/Q (DFQRM2)     0.49       0.57       3.57 f
  tg_if_pif_cmd_7_ (net)   4     0.22
  U3001/Z (INVM4)                                0.80       0.53       4.10 r
  n4327 (net)                    5     0.29
  U4823/Z (ND4M2)                                0.66       0.33       4.43 f
  n1239 (net)                    2     0.12
  U3085/Z (ND2M4)                                0.99       0.68       5.11 r
  n4581 (net)                    6     0.35
  U4152/Z (CKINVM2)                            0.83       0.61       5.72 f
  n4292 (net)                    3     0.17
  U2926/Z (NR2M1)                               0.98       0.62       6.34 r
  n3124 (net)                    1     0.06
  U3133/Z (OAI21M4)                           0.54       0.32       6.65 f
  tg_if_pif_next_rdlh (net) 4     0.23
  U3307/Z (OR2M8)                              0.46       0.45       7.11 f
  n2876 (net)                   12     0.79
  U2724/Z (NR2M6)                              1.09       0.64       7.74 r
  n2262 (net)                    8     0.43
  U2911/Z (AOI222M1)                         0.51       0.38       8.12 f
  n2283 (net)                    1     0.05
  U4837/Z (ND4M1)                              0.73       0.52       8.64 r
  n2274 (net)                    1     0.06
  U4836/Z (NR2M2)                              0.40       0.29       8.93 f
  n1202 (net)                    2     0.11
  U4821/Z (OAI22B10M0)                     1.11       0.65       9.58 r
  tg_if_sif_next_data[1] (net)
                                 1     0.05
  tg_if_sif_data_reg_1_/D (DFQRM2)   1.11       0.00       9.58 r
  data arrival time                                                            9.58

  clock CK (rise edge)                             0.40      20.00      2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3.00      23.00
  clock uncertainty                                                -0.10      22.90
  tg_if_sif_data_reg_1_/CK (DFQRM2)                                22.90 r
  library setup time                                               -0.74      22.16
  data required time                                                           22.16
  -----------------------------------------------------------------------------
  data required time                                                          22.16
  data arrival time                                                             -9.58
  -----------------------------------------------------------------------------
  slack (MET)                                                                     12.58

DC中的transition time都要比PT中大出2倍,这是什么原因呢?
DC后setup_timing
Startpoint: tg_if/pif/cmd_reg[7]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K)
  Endpoint: tg_if/sif/data_reg[1]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K)
  Path Group: CK
  Path Type: max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tango_fhv_digital  wl50                  l180hv_wc

  Point                        Fanout       Cap     Trans      Incr       Path
  -------------------------------------------------------------------------------
  clock CK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3.00       3.00
  tg_if/pif/cmd_reg[7]/CK (DFQRM2)          0.40      0.00       3.00 r
  tg_if/pif/cmd_reg[7]/Q (DFQRM2)            1.08      1.42       4.42 f
  tg_if/pif/cmd[7] (net)      4         0.22                    0.00       4.42 f
  U3001/Z (INVM4)                                    1.76      1.25       5.68 r
  n4327 (net)                    5         0.29                  0.00       5.68 r
  U4823/Z (ND4M2)                                    1.70      1.09       6.77 f
  n1239 (net)                    2         0.12                   0.00       6.77 f
  U3085/Z (ND2M4)                                    2.23      1.69       8.45 r
  n4581 (net)                    6         0.34                   0.00       8.45 r
  U4152/Z (CKINVM2)                                  1.91      1.61      10.06 f
  n4292 (net)                    3         0.17                    0.00      10.06 f
  U2926/Z (NR2M1)                                    2.32      1.65      11.71 r
  n3124 (net)                    1         0.06                    0.00      11.71 r
  U3133/Z (OAI21M4)                                  1.28      1.01      12.72 f
  tg_if/pif/next_rdlh (net)      4         0.23                  0.00      12.72 f
  U3307/Z (OR2M8)                                    1.00      1.13      13.84 f
  n2876 (net)                   12         0.77                   0.00      13.84 f
  U2724/Z (NR2M6)                                    2.56      1.57      15.41 r
  n2262 (net)                    8         0.43                   0.00      15.41 r
  U2911/Z (AOI222M1)                                 1.30      1.23      16.64 f
  n2283 (net)                    1         0.05                     0.00      16.64 f
  U4837/Z (ND4M1)                                    1.69      1.35      17.99 r
  n2274 (net)                    1         0.06                    0.00      17.99 r
  U4836/Z (NR2M2)                                    0.90      0.82      18.81 f
  n1202 (net)                    2         0.11                   0.00      18.81 f
  U4821/Z (OAI22B10M0)                          2.74      1.74      20.55 r
  tg_if/sif/next_data[1] (net)
                                         1         0.05                    0.00      20.55 r
  tg_if/sif/data_reg[1]/D (DFQRM2)             2.74      0.00      20.55 r
  data arrival time                                                                 20.55

  clock CK (rise edge)                                              20.00      2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3.00      23.00
  clock uncertainty                                                  -0.10      22.90
  tg_if/sif/data_reg[1]/CK (DFQRM2)                        0.00      22.90 r
  library setup time                                                  -2.19      20.71
  data required time                                                               20.71
  -------------------------------------------------------------------------------
  data required time                                                              20.71
  data arrival time                                                                -20.55
  -------------------------------------------------------------------------------
  slack (MET)                                                                          0.15

请帮我分析下,谢谢!

网友:
记得有个命令可以显示工具是怎么计算迟延信息的,具体可以查一下manual。
怀疑是不是pvt条件不一样。

网友:
这个相差太离谱了,一定是哪里有问题。
wire load model,SDF,netlist都一样吗?

楼主:
DC与PT的时序分析差异,紧急求助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用report_delay_calculation观察了上面路径中的U3001 cell的情况,在PT和DC后做了对比,发现在建立时间的计算上,PT并没有用WC库,而是用BC库(具体为l180hv_bc.db),这不应该啊,为什么没有用WC库呢? 在pt.log中,report_design报出的信息也是正确的。

PT中:
pt_shell: report_delay_calculation -from U3001/A -to U3001/Z -max

****************************************
Report : delay_calculation
Design : digital
Version: D-2010.06-SP3
Date   : Thu Dec 15 16:24:57 2011
****************************************

From pin: U3001/A
To pin:   U3001/Z
Main Library Units:  1ns  1pF  1kOhm

Library: 'l180hv_bc'
Library Units:  1ns  1pF  1kOhm
Library Cell: 'INVM4'
arc sense:                       negative_unate
arc type:                        cell
Units:  1ns  1pF  1kOhm

Rise Delay

   cell delay = 0.528087
     Table is indexed by
      (X) input_pin_transition = 0.490917
      (Y) output_net_total_cap = 0.29215

------省略
  Cell Delay
  rise:  0.528087
  fall:  0.384058
------省略
Rise delay = 0.528087
Fall delay = 0.384058

Rise transition = 0.803341
Fall transition = 0.546333

DC中:
dc_shell: report_delay_calculation -from U3001/A -to U3001/Z -max
****************************************
Report : delay_calculation
Design : tango_fhv_digital
Version: D-2010.03-SP1
Date   : Thu Dec 15 16:24:37 2011
****************************************

From pin:                         U3001/A
To pin:                           U3001/Z
Main Library Units:  1ns  1pF  1kOhm

Operating Conditions: l180hv_wc   Library: l180hv_wc
Wire Load Model Mode: top

Design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digital      wl50              l180hv_wc

Library: 'l180hv_wc'
Library Units:  1ns  1pF  1kOhm
Library Cell: 'INVM4'

arc sense:                        negative_unate
arc type:                         cell

Rise Delay

   cell delay = 1.25191
     Table is indexed by
      (X) input_pin_transition = 1.0817
      (Y) output_net_total_cap = 0.287982
     Relevant portion of lookup table:
                   (X)  0.6704      (X)  1.2169
  (Y)  0.1754      (Z)  0.7772      (Z)  0.9732
  (Y)  0.2941      (Z)  1.1090      (Z)  1.3226

     Z = A + B*X + C*Y + D*X*Y
     A =  0.0785           B =  0.3108
     C =  2.6125           D =  0.2723

  Z = 1.25191
  scaling result for operating conditions
  multiplying by 1 gives 1.25191

Fall Delay

   cell delay = 1.07996
     Table is indexed by
      (X) input_pin_transition = 2.45819
      (Y) output_net_total_cap = 0.287982
     Relevant portion of lookup table:
                   (X)  1.9917      (X)  3.0009
  (Y)  0.1754      (Z)  0.7625      (Z)  0.9187
  (Y)  0.2941      (Z)  0.9992      (Z)  1.2028

     Z = A + B*X + C*Y + D*X*Y
     A =  0.2432           B =  0.0851
     C =  1.2040           D =  0.3966

  Z = 1.07996
  scaling result for operating conditions
  multiplying by 1 gives 1.07996

  Cell Delay
  rise:  1.25191
  fall:  1.07996
Transition calculations

  Transition rise
   transition = 1.75641
     Table is indexed by
      (X) input_pin_transition = 1.0817
      (Y) output_net_total_cap = 0.287982
     Relevant portion of lookup table:
                   (X)  0.6704      (X)  1.2169
  (Y)  0.1754      (Z)  1.0927      (Z)  1.2108
  (Y)  0.2941      (Z)  1.7165      (Z)  1.8112

     Z = A + B*X + C*Y + D*X*Y
     A = -0.0167           B =  0.2796
     C =  5.4982           D = -0.3619

  Z = 1.75641
  scaling result for operating conditions
  multiplying by 1 gives 1.75641

  Transition fall
   transition = 1.22039
     Table is indexed by
      (X) input_pin_transition = 2.45819
      (Y) output_net_total_cap = 0.287982
     Relevant portion of lookup table:
                   (X)  1.9917      (X)  3.0009
  (Y)  0.1754      (Z)  0.8595      (Z)  1.0576
  (Y)  0.2941      (Z)  1.1342      (Z)  1.3525

     Z = A + B*X + C*Y + D*X*Y
     A =  0.1215           B =  0.1667
     C =  1.9778           D =  0.1688

  Z = 1.22039
  scaling result for operating conditions
  multiplying by 1 gives 1.22039
**********这里看到pt在分析建立时间的时候用的库不对,应该用WC库才对。各个方面我都做了检查,在pt脚本中没发现异常。其中部分脚本:

set search_path   [list  /data1/lib_all/l180hv_lib]
set link_path     [list {*} l180hv_bc.db l180hv_typ.db l180hv_wc.db]

#-------------------------------------------------------
#read files
set active_design  digital
read_verilog ./syn_netlist/$active_design.v
current_design $active_design

#--------------------------------------------------------
#environment conditions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min l180hv_bc -min_library l180hv_bc -max l180hv_wc -max_library l180hv_wc
set_wire_load_model -name "wl50" -library l180hv_wc -max
set_wire_load_model -name "wl10" -library l180hv_wc -min
set_wire_load_mode top

***************看了一下log文件,没有error。部分为:
Loading verilog file '/data1/hli/hv_prj/sta/post-dc/syn_netlist/digital.v'
Warning: Design 'digital_DW01_inc_0' (file '/data1/hli/hv_prj/sta/post-dc/syn_netlist/digital.v')
        is already registered. Remove the design before rereading. (DBR-003)
Information: Inferring 1 clock-gating checks. (PTE-017)
Information: Checking 'no_input_delay'.
Information: Checking 'no_driving_cell'.
     ——————省略部分
Design Attribute                         Value
---------------------------------------------------------------------------
Operating Conditions:
  analysis_type                          on_chip_variation
operating_condition_min_name           l180hv_bc  //这里指向的lib是bc,正确。
  process_min                            1
  temperature_min                        -40
  voltage_min                            1.98
  tree_type_min                          balanced_case

  operating_condition_max_name           l180hv_wc //这里指向的lib是wc,正确。
  process_max                            1
  temperature_max                        125
  voltage_max                            1.62
  tree_type_max                          balanced_case

Wire Load:                               (use report_wire_load for more information)
  wire_load_mode                         top
  wire_load_model_max                    wl50
  wire_load_model_library_max            l180hv_wc
  wire_load_selection_type_max           user-specified
  wire_load_model_min                    wl10
  wire_load_model_library_min            l180hv_wc
  wire_load_selection_type_min           user-specified
  wire_load_selection_group_max          --
  wire_load_selection_group_min          --
  wire_load_min_block_size               0

Design Rules:
  max_capacitance                        --
  min_capacitance                        --
  max_fanout                             --
  max_transition                         --
  max_area                               --

Timing Ranges:
  early_factor                           --
  late_factor                            --

Pin Input Delays:
None specified.

Pin Output Delays:
None specified.
Fast Analysis:                           disabled

现在看pt用了bc库去分析setup time了,所以同一路径要比dc分析出来的arrive time要小很多。我自己不懈努力还是没有查出具体原因,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非常感谢!

网友:
要么ocv啊, 要么bc-wc啊, 别两个搞混了,

你用了 set_operating_condition -analysis_type XXXX  么, 缺省是ocv模式,

单独搞个link library, 用ocv single corner做吧, 这样比较简单,

如 set link_path { *   wc.db }   ----------- for  max setup check
  set link_path  { *  bc.db }  --------------  for  min hold check ,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指导!
还是我对PT的认识还不够,做完DC,就将DC中的脚本改动了一些作为PT的脚本,大部分感觉是一样的,特别是link_path这里,没有追究它与DC link_lib的区别。通过这个问题我对PT的认识更加清楚一些。特别是PT分析中存在三种分析模式:single, bc_wc, OCV。为了节省时间PT可以进行bc_wc或者OCV的分析,同时分析出min delay 和max delay,前提要告诉PT分析min delay和max delay指定对应的lib(best-case lib 和worst-case lib)。之前我的问题是没有为PT分析min delay和max delay指明相应的lib,虽然在脚本中也写到: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min l180hv_bc -min_library l180hv_bc -max l180hv_wc -max_library l180hv_wc。但是link_path的对象不对,只能是worst-case lib,还有缺少了set_min_delay,该命令主要是在两种库之间建立max/min的关系,为后面PT同时进行min delay和max delay分析做好库的准备。对于PT的delay分析过程,PT的手册中说到:PrimeTime first checks the library cell in the maximum library, and then looks in the minimum library to see if a match exists. If a library cell with the same name, the same pins, and the same timing arcs exists in the minimum library, PrimeTime uses that timing information for minimum analysis.
现在正确的脚本如下:
set search_path   [list  /data1/lib_all/l180hv_lib]
set link_path     [list {*} l180hv_wc.db]

#-------------------------------------------------------
#read files
set active_design  digital
read_verilog ./syn_netlist/$active_design.v
current_design $active_design

#--------------------------------------------------------
#environment conditions
set_min_library l180hv_wc.db -min_version l180hv_bc.db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min l180hv_bc -min_library l180hv_bc -max l180hv_wc -max_library l180hv_wc
set_wire_load_model -name "wl50" -library l180hv_wc -max
set_wire_load_model -name "wl10" -library l180hv_wc -min
set_wire_load_mode top
------
------

这样PT分析的结果就和DC一致了。
另外PT根据上面的脚本分配给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分析模式为BC_WC(user guide中提到在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用到-min,-max,那么默认模式就是BC-WC),但是它的推荐模式为OCV。因为我试过加上-analysis_type bc_wc,PT会报出warning,BC_WC模式将在未来的版本中取消。原句:Warning: The BC_WC ananlysis mode will be phased out in future releases. (PT-009)
原因是BC_WC分析不够精确,没有覆盖最悲观的情况。
后面还是要深入的研读手册。
自己做个小结,也让其他同仁从中避免此种问题。

补充内容 (2020-7-29 12:21):
只能是worst-case lib,还有缺少了set_min_delay---这句有输入手误,set_min_delay 改为set_min_library

网友:
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在DC中要改成什么样子?  是target_library ?  set_min_library要不要加?
才可以两个库同时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在DC中要改成什么样子?  是target_library ?  set_min_library要不要加?
才可以两个库同时使用

回:DC中 target_library 填入worst lib(最好悲观些), link_library中把 best, typical, worst lib都填入用来分析setup和hold timing. set_min_library不用加。

网友(2012-01-14):
回复 楼主:

    请问为什么要设置set_min_library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分析的非常详细了,有几个问题我想确定下。在dc中,我使用set_operation_condition -max max_lib -min min_lib
那么这样的分析时采用bc_wc分析吗?这样分析是否能够有如你所有的“覆盖最悲观的情况”。

网友:
楼主最后的分析搞得我比较凌乱。
按理说一般的lib提供商会将BC和WC两种condition做在一个库里。当然也有分开做在不同的库里的。
而且,PT的分析模式默认是single吧我记得。就是说一次只能做一次条件分析,例如Max或者Min。
而Bc_WC模式则挑选两个corner来作分析。所以一次可以做最坏和最好两种分析。
另外set_min_delay是设置例外制约的和楼主所说的应该没有关联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最悲观的情况我觉得应该是OCV模式的时候做的。例如做setup分析時clock path用BC,data path用WC,hold分析时则相反。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求高手批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是不太清楚。
在dc中倒是有个命令是set_min_library,作用时在进行增量编译的时候,能够修复hold violation,但不违背setup violation。
set_operation_condition的max和min也可以优化设计。
不知道是不是说dc中只要用一个就可以?以及,用了哪个是对应bc_wc分析,而另外一个是OCV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说DC中只要一个就可以了,而是由lib的提供商来决定的吧
如果两种条件做在一个裤里面就直接调用一次就行,如果BC和WC做在两个庫時就需要用到set_min_library这样的命令了。
揣测!求高手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的意思是在dc中是不是只要使用set_min_library和set_operation_condition中的一个就可以了,以及哪一个是针对WC_BC,哪一个是针对ocv。    我一般在dc中就直接只用set_operation_condition,合理吗?
    楼主的意思是说,在pt中需要同时使用set_min_library和set_operation_condition,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下述是引用楼主的tcl,可以看到楼主的脚本中是同时使用了这两个,请问楼主这是在pt和dc中都要这么用的吗?
#environment conditions
set_min_library l180hv_wc.db -min_version l180hv_bc.db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min l180hv_bc -min_library l180hv_bc -max l180hv_wc -max_library l180hv_wc

set_wire_load_model -name "wl50" -library l180hv_wc -max
set_wire_load_model -name "wl10" -library l180hv_wc -min
set_wire_load_mode top

楼主:
回复 网友C:

1.  我的意思是在dc中是不是只要使用set_min_library和set_operation_condition中的一个就可以了,以及哪一个是针对WC_BC,哪一个是针对ocv。    我一般在dc中就直接只用set_operation_condition,合理吗?
答:首先你写错了,是set_operating_conditions而不是set_operation_condition,在DC中只要写set_operating_conditions就可以了,比如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max l180hv_wc -min l180hv_bc。这样DC就按照bc_wc方式来分析和优化时序的。在.synopsys_dc.setup中 已经写到 set link_library [list {*} l180hv_bc.db l180hv_typ.db l180hv_wc.db],三种库已经读入到DC的内存中。两种operating conditions分别为 l180hv_wc和l180hv_bc是能够从内存中搜索到的。user guide中提到在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如果用到了-min,-max,那么默认模式就是BC-WC。只有再加入声明 -analysis_type OCV才是OCV的分析方式,例如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max l180hv_wc -min l180hv_bc -analysis_type OCV。
     在DC后的PT分析中BC_WC和OCV两种分析方式结果是一致的。原因就在于还没有真实的版图,时钟时理想的,没有buffer等器件构成的时钟树。对比Best-case/worst-case简写:bc_wc。和On-chip variation 简写: OCV。在DC后的PT中因为时钟树是理想的,所以在时钟路径中没有额外器件,best-case operating condition和worst-case operating condition对于时钟的延迟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在DC后的PT中,bc_wc和OCV两种分析方式结果上没有差异。注意在PR后的PT中,因为加入了时钟树,即时钟路径中有器件,那么best-case operating condition和worst-case operating condition对于时钟路径就有不同的影响了,这种情况下,两种分析模式就不同了,OCV显然更加悲观。但是OCV由于太悲观了,在astro的user guide中并不推荐该种分析方式。但是在PT的user guide中推荐模式又是OCV,请大家注意,想必PT考虑到未来工艺的进步,时钟走线对时钟的影响越显著,未来OCV的分析方式会越来流行。

2.  楼主的意思是说,在pt中需要同时使用set_min_library和set_operation_condition,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下述是引用楼主的tcl,可以看到楼主的脚本中是同时使用了这两个,请问楼主这是在pt和dc中都要这么用的吗?
#environment conditions
set_min_library l180hv_wc.db -min_version l180hv_bc.db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min l180hv_bc -min_library l180hv_bc -max l180hv_wc -max_library l180hv_wc
set_wire_load_model -name "wl50" -library l180hv_wc -max
set_wire_load_model -name "wl10" -library l180hv_wc -min
set_wire_load_mode top

答:在PT中是同时使用set_min_library和set_operating_conditions,前面的帖子已有介绍。这点不同于DC的是:PT的link_path是不同于DC的.synopsys_dc.setup中的link_library。仔细读下我前面的帖子,其依据取材于PT的user guide。方便看,我再重复写一下:之前我的问题是没有为PT分析min delay和max delay指明相应的lib,虽然在脚本中也写到: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min l180hv_bc -min_library l180hv_bc -max l180hv_wc -max_library l180hv_wc。但是link_path的对象不对,只能是worst-case lib,还有缺少了set_min_delay,该命令主要是在两种库之间建立max/min的关系,为后面PT同时进行min delay和max delay分析做好库的准备。对于PT的delay分析过程,PT的手册中说到:PrimeTime first checks the library cell in the maximum library, and then looks in the minimum library to see if a match exists. If a library cell with the same name, the same pins, and the same timing arcs exists in the minimum library, PrimeTime uses that timing information for minimum analysis.

有不足之处还请指出,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我想总结下您的回答,请您帮忙指正我的错误

关于第一个问题
1.在使用dc时,默认是使用bc_wc模式,所以,我在dc的时候,只需要使用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min XXX-max XXX,此时使用的是bc_wc方式
如果需要OCV,只要在最有加上analysis_type即可

2.关于第二个问题
根据楼主的方法,需要在pt中同时使用set_operation_conditions 和set_min_library才能达到bc_wc分析方式,set_operating_conditions和dc中使用一致,set_min_delay中加上-min_version为所用的bc分析库即可。

有个问题,pt中是不是也是默认使用bc_wc分析?如果要ocv分析,需要像dc那样加上-analysis_type?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关于第一个问题
1.在使用dc时,默认是使用bc_wc模式,所以,我在dc的时候,只需要使用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min XXX-max XXX,此时使用的是bc_wc方式
如果需要OCV,只要在最有加上analysis_type即可
答:是的。不过在DC中没必要使用OCV,因为时钟是理想的。只需bc_wc即可。
2.关于第二个问题
根据楼主的方法,需要在pt中同时使用set_operation_conditions 和set_min_library才能达到bc_wc分析方式,set_operating_conditions和dc中使用一致,set_min_delay中加上-min_version为所用的bc分析库即可。
有个问题,pt中是不是也是默认使用bc_wc分析?如果要ocv分析,需要像dc那样加上-analysis_type?

答:在PT中设置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min XXX-max XXX 会使PT达到bc_wc分析方式,但还需设置好库的指定。设置link_path wc.db 和set_min_library wc.db -min_version(上面你误写成了set_min_delay了)  是为bc_wc分析方式指明正确的库,就是用wc.db库去分析max_delay,用bc.db库去分析min_delay。根据PT的user guide,PT首先用link_path对应的库去分析max_delay,然后针对同一路径再去用-min_version对应的 bc.db库去分析min_delay,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要设置好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和set_min_library,才能使PT实现你期望的bc_wc分析方式。
如果你这么写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min XXX-max XXX,那么PT默认使用的是bc_wc分析方式,如果要OCV分析,是要加上-analysis_type,这一点和DC是一样的。

网友:
很不錯的一篇文章!!

网友(2012-02-17):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最近在按照你的方法重做一次pt sta;我用的工艺是将pad和core分开的,他们分别有worst和best两个库
现在的设计是带pad的设计,那么我在set_min_library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将pad和core的两个对应的worst库都放在 -max 的后面?还是只要core的就可以了?

网友(2012-11-07):
很好,标记,学习下

网友(2016-06-18):
顶贴赚积分

网友(2016-07-22):
楼主分析的很透彻,mark一下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analysis_type bc_wc | OCV

网友(2016-11-09):
rc不一致

网友(2017-06-09):
紫薯布丁

网友(2017-09-20):
BC-WC并不是没有覆盖最悲观的状况,而是过于悲观了吧,在低纳米下,时序很难收敛,由此才出现了OCV、AOCV。

网友(2019-03-06):
回复 楼主:

学习一下

网友(2021-01-09):
我去,很有用,感谢感谢~~~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