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encounter nanoRoute TimingDriven

楼主(2011-12-14):
在使用nanoRoute布线的时候,想要修复congestion的问题
我看到cmd ref上有相关的命令是setNanoRouteMode -routeWithTimingDriven -true
在gui的图形界面时,选中TimingDriven后,还有一个以滚动条的方式在congestion和Timing之间进行选择
请问这两个是相关的吗?如何以命令的方式进行这样的滚动条的选择?
有时候我希望能够在congestion上做更多努力,但是timing不需要太多努力时需要怎么办?

网友:
一般来讲congestion和timing有点抵触, 如果牺牲timing, congestion的问题会得到很好的解决,
这个在icc里面是这样的,

你可以把congestion的weight调高些,    congestion主要是在route之前 的阶段解决,
在route的过程中已经是很难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