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ncounter导进设计时所有pin都堆在一起

楼主(2011-12-14):
,为什么encounter导进设计时所有pin都堆在一起,终端提示no core row in the design

网友:
你说的是那些io pin吗?如果是,可以写一个io文件指定出各个io pin放置的位置。在导入设计的时候一起导进来,那样就不会堆在一起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
还没有place IO前,都会堆在(0,0)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