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dence中的CIW(已解决)

楼主(2011-12-14):
本人是新手,最近在研究cadence中的menu,其中,关于cadence中的CIW,除了一些新建以外,不知道,还有些什么常用的重要的功能,在里面捣腾了半天,也没有什么重大突破,不知哪位前辈,可以指点指点~~
还有就是关于:option中的Display options 的设置,我那里面的grid controls的设置,没办法变成固定的设置,也就是说,我每次设置好了,但是一旦关了cadence,再重新开始,又要重新进行设置,虽然问题很简单,但是我目前没找到,设置的地方,谁能帮我解决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一个问题太大了,回答不了,我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其实比较简单的,你在Layout界面摁e键或者Options→display,将格点设置好后,在最下面有个Save to,你可以保存在工艺文件里也可以有其他的选择

网友:
cadence的CIW,确实很大,看你要干什么了
如果你做layout,涉及到技术库的attach,layer的修正等,或者导入导出数据gds/netlist等都找它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s~~

网友(2016-01-21):
CIW是什么?

网友B:
格点等初始信息也可以直接在cdsenv文件里面修改啊,每次重开icfb都会自动调用这个文件吧。
回楼上 CIW=command interpreter window

网友(2020-05-17):
引用 网友B:
格点等初始信息也可以直接在cdsenv文件里面修改啊,每次重开icfb都会自动调用这个文件吧。
回楼上 CIW=comm ...